PC1343:JTAG口被占用而无法连接LPC-LINK的解决方法

楼主:
    LPC1343用PIO0_9/MOSI/CT16B0_MAT1/SWO和SWCLK\PIO0_10/SCK/CT16B0_MAT2以及SWDIO/PIO1_3/AD4/CT32B1_MAT2作为串行调试管脚。这些是功能共用管脚,在调试阶段最好不要用这三个管脚。

    今天我不留神用SWCLK\PIO0_10/SCK/CT16B0_MAT2作为PWM输出口,结果LPC1343怎么也连不上LPC Link了,连二进制代码都不给下载。

    其实这时候只要让LPC1343复位后不运行我们的程序:比如将PIO_01 (板上丝印为FT/GPIO)直接连到GND,进入ISP模式。在ISP模式下我们又可以正常连上LPC Link了。

    LPC1343内部启动处理流程图如下:

网友:
谢谢zhaojun_xf

我顶顶!!!!!在此感谢zhaojun_xf。。。谢谢!!

网友:
呵呵!不客气,希望更多人受益,少走弯路。
    更应该感谢SOSO的热心,是她为你找来高手的。

网友:
LPC1114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LPC1343用PIO0_9/MOSI/CT16B0_MAT1/SWO和SWCLK\PIO0_10/SCK/CT16B0_MAT2以及SWDIO/PIO1_3/AD4/CT32B1_MAT2作为串行调试管脚。这些是功能共用管脚,在调试阶段最好不要用这三个管脚。  &nbs ...

下次小心就可以啦

网友:
很重要的东西,Mark一下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试试!!

网友:
更加感谢soso!!!

网友:
接上复位的那根线,重新插USB,灯亮了,驱动也有了,最起码电源的问题排除了!!但还是不能下载程序和仿真啊!!

网友:
我的问题是,现在进入ISP模式后倒是能写入了,但是很多时候是写入不成功的。
各位前辈有没有同样安例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用flash magic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