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1602不能工作(急!!!)

楼主:
我最近弄1602.开始有用,但是后来突然烧不进数据了。。

第一行出现整行的黑格子!!!!

、第二行无显示!!

这是为什么呀?

哪个大虾指教指教啊!!

急!!!

网友:
看一下你的数据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的,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恩,是我数据线问题,呵呵换一个就好了。谢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的主控芯片其实也挺脆弱的,曾经遇到过一个液晶由于拆板插拨次数太多而损坏了,其实就是静电把主控芯片烧坏了,不过这种现像还是很少见的。不过1602一般都是数据线有问题,很少有别的问题的,当初刚开始用1602的时候记得有一个液晶让我们祸害得都不忍心去看了,但是还能照样用,很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