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speed touch home电脑数据线

楼主(2010-06-06):
diy speed touch home电脑数据线
为了以后更好的在改装成510的modem上升级firmware,这次我教大家做一条modem跟电脑通讯的数据线,然后就可以对modem内的flash rom重新分配空间,那么就可以装下完整的510的firmware,就算以后有高版本的firmware,都可以稍微改一下标识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注意,改装有风险,要试请自己负责。
这里下载MAX 232 DATASHEET:
先看看电路图,这里要注意的是,modem内是LVTTL元件,是3.3伏的,而MAX 232是5伏的元件,如果用5伏供电,可能会对modem造成伤害,所以我这里用了modem内的3.3伏供电,虽然MAX 232要求5伏供电,但实际上用3.3伏也能很好工作,大家不必担心,图中的c1-c5都采用16v 10uf的电容。
然后就是制作过程和所用元件,由于非常简单,我就不多讲了,要提醒一下那个串行口插头和modem内的插座的针脚位的数法,图上已经很清楚了,看图就明白了。至于那些线怎么接好,各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方便就可以。
补充:由于用modem供电,数据线就只能用作单一用途,所以我又加了LM 317T这块三端调压集成块上去,那么也可以用作手机与电脑通讯用的数据线了,呵呵。。。我之所以没有用通常用的78L05,是因为78L05最低是5v输出,不符合我要的3.3v左右的要求。我这个电路调节为3.77伏输出,是为了MAX 232更好的工作又不会伤害到modem。下面看一下电路图,注意电容我这里两颗用的是0.1uf,因为我还想用com口供电,是为了过滤掉com口的高频杂波用的,LM 317T的datasheet用的是C1=0.1uf跟C2=1uf,但我觉得不一定要用,纯个人看法。但现在要找找com口的资料,我怀疑com口供电能力不足,因为LM 317T是比较耗电的,它的最低负载电流要10mA,com口供电的电路虽然做了上去,但还没用到,现在我这个电路已经可以用三种方法供电,1、modem 2、直流电源(不能超过40伏),3、com口(还在研究当中)。用跳线就可以控制采用那种供电方式,呵呵。。。。看看电路图跟图片。
LM317T DATASHEET
查询了一下资料,决定不用com口取电了,因为资料显示com口那些是一些信号引脚的输出,估计只能提供20毫安的电流,我的LM 317T本身就至少用了10毫安,看来就算能用,对com口都不太好,今天才发现用78L05可以降压到3.3v的方法,一个是供电通过三只二极管本身的0.6伏压降人为降低1.8伏,另外是在TTL/COMS那头用两颗稳压管降压,唉,我已经用了LM 317T了,不想再换了,呵呵。。。后来者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制作出更好的数据线。我现在用外接直流15v电源再通过LM 317T调压成3.77伏用得也不错。
Nokia数据线制作
注意:如果使用LM 317T做数据线的供电,那两个电阻的取值要特别注意,我原来用10k和5k,结果LM 317T没有起到调压作用,输入15v输出本来会是3.75v左右,但在空载时输出却高达12v,查了资料,原来LM 317T最少要10毫安的负载电流才能起调压作用,而MAX 232因为耗电很少,不一定有10毫安的电流,所以特别提醒各位,不要随意对R1使用不同的阻值,我这里用100欧姆是为了保证至少有10毫安的负载电流,因为adj与Vout之间如果LM 317T运作良好的话应该是固定在1.25v,这样LM 317T就算是空载也有12.5毫安的负载电流,如果你不保证这个电流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MAX 232实际运作的电流是多少,如果超过10毫安,当然没有问题,但资料显示,MAX 232运作时电流就在10毫安左右,而且我这里还是降压使用的,可能会更小。各位要注意了,我一时没注意提醒大家,也觉得有些人可能会采用他自己的电阻阻值,那就可能有危险了。
数据线
电脑
firmware
speed

网友A:
值得学习一下,楼主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