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反激式隔离电源驱动隔离各个位置的功能谁能解释下吗

楼主:
LED驱动原理图各个位置的功能谁能解释下吗

反激式隔离电源的

网友:
主要是MOS管的 栅极输入端的 串个电阻和电阻并上二极管的作用以及前面那个接地的二极管的作用; 以及变压器初级串的电阻(100k/1w)和电容222如何取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没人来凑热闹,在下就献丑了。

首先说MOS栅极的那个电阻和两个二极管,大家都知道MOS的栅极其实是容性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容性负载,容性负载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当驱动电路的上升沿过于陡峭时,就会出现很大的充电电流,有可能会超过驱动电路的承受能力,所以在这里加一个电阻,这个电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延缓开关管的开通时间,因为开关管的开关速度越快,所产生的电磁干扰越严重,所以这里还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但是和电阻并联的那个二极管的作用就很有意思了,它是为了加快场效应管的关断速度,一般来说关断时产生的损耗要大于开通时产生的损耗,所以就要想办法加快关断过程,以减小损耗。剩下的那个二极管其实是为了防止在栅极上产生负压而损坏场效应管。在这里我要提一嘴,个人觉得这个二极管可以换成稳压二极管,因为我看到的好多场效应管驱动都是正负电压驱动的,负电压是为了让场效应管更可靠的关断,但是负电压都是在开关管栅极所能承受的电压范围内,而且必要的保护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再来说一说变压器初级的那个RCD吸收回路,这个吸收电路是为了在开关管关断瞬间吸收变压器初级产生的电压尖峰,这个电压尖峰是由于变压器的漏电感引起的,开关管关断瞬间可以产生很高的电压尖峰,不加以吸收就有可能损坏开关管,二极管的作用就是让吸收电路只在开关管关断的瞬间起作用,吸收电路中的主要吸收元件是电容,电容的特性就是电压不能突变,电压尖峰来的时候二极管导通,电容起作用,吸收电压尖峰,吸收完电压尖峰电容上就储存了一定的能量,也就是会有一定的电压,如果这个能量不及时释放出去的话,下一个电压尖峰来就会使电容上的能量叠加,电容上的电压会一直增加下去,直到达到电压尖峰的顶点,也就没有了吸收作用,所以在电容两端要并联一个泻放电阻,使电容上储存的能量能够及时释放掉,为下一次吸收做好准备。对于电容值的选取,这个就和漏电感以及工作电流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些都是以最大值来选取。电阻值的选取和工作频率有很大关系,必须得保证在下一次吸收之前要把电容上的能量释放完,也就是传说中的RC时间常数,电阻功率的选取就和变压器漏电感在每个周期所储存的能量有关了,因为最终储存在变压器漏电感里的能量全都间接通过这个电阻释放掉了。

不知道在下说的是否有误,如果有,望高手指点。

网友:
哦 很具体;电压的尖峰是漏电感引起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个关系;我以为尖峰电压就是开关断开时就会产生反向尖峰电压;
我的一块板子,RCD保护电路中,C=102/1KV;K=100K;
如果C=202/1KV是不是更好,更能吸收尖峰电压;R取值越小,就越能快速释放能量,当然按你说的R功率要足够;是吗?
“电阻值的选取和工作频率有很大关系,必须得保证在下一次吸收之前要把电容上的能量释放完,也就是传说中的RC时间常数,电阻功率的选取就和变压器漏电感在每个周期所储存的能量有关了,”
这里有无更具体的公式?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那个电压尖峰怪我没有表述清楚,那个电压尖峰其实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楼主说的那个电压,不过那个电压是可以预计出来的,这个电压和匝比,输出电压有关,再加上输入电压,剩下的才是漏电感引起的尖峰电压,只不过漏电感引起的尖峰电压不容易控制,因为其它的都是定值,所以这些电压对于选取开关管的耐压有很大关系的。对于那个泻放电阻也不是越小越好,因为开关管在关断的时候,变压器的初级感应出比较高的电压,而电阻会吸收能量,这样传递到输出端的能量就会少一部分,也就是说电阻太小的话效率就很难提高。最后顺便说一句,那个吸收电路主要是吸收由漏感引起的那个电压尖峰,剩下的那些固定值的电压尖峰是不可以吸收的,它们在能量传递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吸收的是在能量传递过程中有害的那些尖峰。

对于楼上所说的具体公式,请参看我上传的这本书中的第十一章:缓冲网络。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572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