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高手和大侠们,监控如何来做预置 位

楼主:
监控高手和大侠们,我这个监控如何来做预置点呢?那个做过的,请教一下可行?
说明书上的步骤如下:开关到PROG位置;调整云台,镜头获得场景;通过键盘输入该预置点的设定序号????
见问号,什么序号?那里来的序号?是不是自己编吗?如写个001,002,003都可以吗?
接下在按SHOT键,再按NO键。结束。(说明书上的步骤)但是当我输入1,01,001,时候,它就开始自动扫描了。
如果设定预置位呢?可还要其他办法设置预置位???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让设备供应商来回答比较好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没有错,这个具体操作问题要问产品的厂家会比较直接一点。
监控要设预置点,首先要看这个监控设备有没有预置位,一般的云台是没有预置位的,高速球有预置位,部分恒速球有预置位,楼主你的机器是什么,有没有预置点这个功能?
姚恭 13714315135
QQ:21018934
www.astcam.com

网友:
有预置点的,是高速球呢。。。

有预置点的,是高速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