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50HZ信号移相90度,全通滤波器怎么设计?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请教,要把50HZ信号移相90度,全通滤波器怎么设计?

网友:
如果是信号源的话,可以直接用dds
强电电源,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你还在弄相位的那个啊? 你的相位误差 现在是多少啊

网友:
是啊,其他部分问题不大了,相位还要改进. 有50~150us左右的抖动 我提取的基波正序分量,没有提取之前有几百us

网友:
你换算成角度的话 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工频50hz,几度吧 2.7度左右,现在用微分来提取正序分量,想试一下全通滤波效果怎么样 你们的机器相位误差是多少,

网友:
和你的那个差不多吧 我们的补偿了一个固定的角度

网友:
电压敏感问题怎么解决的,自动增益校正,还是归一化处理

我把输入归一化处理了,不管输入变化多少,都变换到1

网友:
大神都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