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在反馈电阻上加电容的作用?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请问:放大电路在反馈电阻上加电容,什么作用?

网友:
你知道什么是负反馈吗

网友:
取相反信号加在输入端,

网友:
不太正确,应该是: 加到输入端的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反相
什么是反相,就是相位相差180度,对吧

网友:
恩,那加电容是为了调整反相吗?

网友:
如果反馈电阻上不加上电容,由于放大器本身存在相移,也就是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不再是180度

因为放大器的相位都是滞后,所以在反馈电阻上并上一个电容,就具有相位超前的作用,如果熟知何时,就可以正好相差180度

网友:
这个电路又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过零比较器 这个电路中的三个元件不起作用

网友:
在负反馈电阻上并联p级电容,在应用频带外低通滤波,通常是为了op高频的稳定性。有些op开环在高频相位余量不够好,只好把幅度降下来,保证系统不会共振。
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
;P  要好好学学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