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运放或者三极管来弄个高阻分压电路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如果测一个信号的话,我想对这个信号进行分压

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前级的信号的阻抗对分压有影响

如果要使用运放呢?

网友:
拆个示波器控头,你看下里面怎么弄的

网友:
公司的东西,不好拆

网友:
用运放
做10几V的可以,上百V的就麻烦了。
所以还是靠电阻分压,简单、可靠。
关键是看这个影响是否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关键是测量的信号没准 电源信号有,小电流信号也有

网友:
示波器探头就是靠电阻分压。 几乎所有分压都是靠电阻分压,我还不知道有其它的分压方式。

网友:
那比如他测非常小的信号的时候 他的电阻分压什么级别,几十M欧的电阻?

网友:
应该不是电阻分压 电阻分压,哪得把示波器的内阻也要计算在内

网友:
你不信,你拆个探头看看就知道了。

你说还有其它分压方式吗?举个例子来。

网友:
那你说这个电阻阻值在什么范围

网友:
没注意。
一般示波器输入阻抗是1M。
应该小于10M吧。 谁能说个不是电阻分压的例子吗?交直流通用的。

网友:
示波器探头一般就电阻分压,为了改善高频特性,会用电容作补偿。 一般探头应该都这么弄,高压探头作了隔离 好的探头补偿作得更精密一些,

网友:
电阻分压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流不分压的话 可以采用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