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的USB源码问题

楼主:
在中断函数里面有一段

if (USB_P_EP[0]) {
         USB_P_EP[0](USB_EVT_SETUP);
         continue;

}

原型在下面:

#define P_EP(n) ((USB_EP_EVENT & (1 << (n))) ? USB_EndPoint##n : NULL)

/* USB Endpoint Events Callback Pointers */
void (* const USB_P_EP[USB_LOGIC_EP_NUM]) (uint32_t event) = {
  P_EP(0),
  P_EP(1),
  P_EP(2),
  P_EP(3),
};

寻高人解释下。

----------------------------------

好好分析了一下:

void (* const USB_P_EP[USB_LOGIC_EP_NUM]) (uint32_t event) = {
  P_EP(0),
  P_EP(1),
  P_EP(2),
  P_EP(3),
};这个我知道是结构体函数指针,他指向的应该是4个逻辑端点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

那么里面的

#define P_EP(n) ((USB_EP_EVENT & (1 << (n))) ? USB_EndPoint##n : NULL)

就应该是指向函数的指针,这个宏是一个判断语句。

主要还是这个USB_EndPoint##n 不知道什么含义。

结合上下文的意思。个人觉得就是也是一个MDK预处理类的命令。

编译的时候USB_EndPoint##n 就相当于USB_EndPointn。 (n编译的时候带入前面的数字)

不知道上面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我自己定义的一个函数指针,编译没有问题,但是主程序里面我加入这个初始化的函数就跑飞了。

void (*call_fkt_[256])(void);

void initCommands(void)
{
    u16 count=0;
    currentSession = 0;

    for (count=0; count < 0x0100; count++)
    {
        call_fkt_[count] = callWrongCommand;
    }

    call_fkt_[OUT_FIRM_HARDW_ID] = callHardwareID; //#define OUT_FIRM_HARDW_ID       0x10
    call_fkt_[OUT_INVENTORY_ID] = callInventory;               //#define OUT_INVENTORY_ID        0x31
}
//callWrongCommand、callHardwareID、callInventory都是子函数的函数名,是无参数的子函数。

望高手分析下,我的这个指针是定义以后初始化,而例程的是定义的时候就初始化好了。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USB_EndPoint##n中##是连接符,例如:当n = 2时,USB_EndPoint##n,就是USB_EndPoint2

#define P_EP(n) ((USB_EP_EVENT & (1 << (n))) ? USB_EndPoint##n : NULL)
这个宏定义中,USB_EP_EVENT宏 表示打开了哪几个端点。如果打开了端点2就有一个端点函数
USB_EndPoint2,否则就是一个空的函数NULL。

如果将
USB_EP_EVENT定义为0x05,那么
void (* const USB_P_EP[USB_LOGIC_EP_NUM]) (uint32_t event) = {
  P_EP(0),
  P_EP(1),
  P_EP(2),
  P_EP(3),
};
就是
oid (* const USB_P_EP[USB_LOGIC_EP_NUM]) (uint32_t event) = {
  USB_EndPoint0,
  NULL,
  USB_EndPoint2,
  NU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