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 的传感器数据采集与网络传输系统

楼主(2010-06-07):
基于ARM 的传感器数据采集与网络传输系统
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因微处理器的不同而方式各异,微处理器之间可采用串口、总线、无线等方式实现数据传输.但微处理器与上位机的数据传输方式单一,大部分采用串口与上位机通信,无法实现多远程主机对同一检测对象的访问.本文设计了基于ARM 的数据采集与网络传输系统,以便多个主机访问同一检测对象,并实现多机远程监控某钢件的受力.
1 采集平台硬件设计
基于
ARM920T
的ARM 处理器将A/D转换结果网络打包后通过CS8900传递到网络上,网络上的主机可接收传感器结果.并在此系统上实现远程监控某钢件所受力(图1).
1.1 微处理器
基于
ARM920T
内核的微处理器因微型化、多样的外围设备接El(如触摸屏接口、LCD接口、IIC
ISP、IIS、A/D、USB),适合多传感器检测平台架构,并可移植Linux、uclinux等操作系统和miniGUI、QT 应用程序.基于ARM9体系的$3C2440、$3C2410是两款16/32位RISC嵌入式微处理器,芯片上集成了MPLL,使得微处理器工作频率最高达到203 MHz.这两款微处理器有两个8位的SPI串行接口,可工作在查询、中断、DMA 3种工作方式,通过设置适当的数据传输频率和主从工作方式,可直接与外围SPI器件通信,需要注意的是每次读取外部设备数据时必须向8位传输寄存器写1.
1.2 传感器电路
图2所示为测重
变换电路Ll .利用金属应变片单臂电桥检测直径为1 cm的钢件所受压力.应变片灵敏度系数K为2,电桥的阻值为120 Q.为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电桥由LM358构成的恒流源提供5 mA 电流,压力信号经过电路处理后可放大2 178倍.可以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RP 实现调零操作.压力检测所用的A/D芯片为MAX147,它是具有SPI接口的12位串行8通道模数转换模块,
可以与ARM 的SPI接口相接.通过软件选择所需通道.为保证A/D转换模块的工作精度,由LM385为MAX147提供2.5 V的参考电压.
可以与ARM 的SPI接口相接.通过软件选择所需通道.为保证A/D转换模块的工作精度,由LM385为MAX147提供2.5 V的参考电压.
2 采集系统软件设计
采集系统的软件部分包括A/D驱动部分和TCP程序部分.ARM 平台中位于用户空间的TCP程序可调用A/D驱动实现传感器数据
采集
.
2.1 驱动程序设计
Linux设备驱动程序可分为字符流设备驱动程序,块设备驱动程序和网络设备驱动程序.MAX147的采集结果为12位的字符流设备,为实现在Linux环境下访问MAX147,需要编写字符流驱动函数.以下是A/D驱动的读写函数部分代码.
A/D芯片MAX147的写参数函数为:
static ssize— t 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 char_
user*buffer,size—
t
count,loff_t*offset)
{⋯
If(readb(rSPSTA)& C241o— SPSTA_READY)
{copy_from_user(~buff,buffer,1);
writeb(buff,rSPTDAT);
return count;)
⋯ )
读函数为:
static ssize—
t read(struct file * flip,char— user * buffer, size—
t
count。lof_ t*offset)
{⋯ ;
if(readb(rSPSTA)&$3C2410一 SPSTA_ READY)
{writeb(OxO0,rSPTDAT); .
if(readb(rSPSTA)&$3C2410一
SPSTA
_
READY)
{from_buff=readb(rSPRDAT);
copy_to_user(buffer,&from— buff,count);return count;}
}.··;
在嵌入Linux系统的ARM 处理器中,用户空
间访问的只能是虚拟地址,所以为访问SPI控制器,
需要通过ioremap()函数将宏rSPTDAT映射为发
送寄存器的虚拟地址,rSPTDAT — iorema
(0x59000010,1),参数0x59000010为发送寄存器
的实际物理地址.为实现软件查询的工作方式,需要
利用函数write(readb(rSPCON)&~$3C2410—
SPCON— TAGD & $3C2410一SPCON — CPH A 一
FMTA & $3C2410一SPCON — SM OD — POLL&
$3C2410一 SPCON— CPOL_HIGH,rSPCON)向SPI
控制器写入$3C2410一SPC0N—SM0D—P0LL参数,读写函数中利用if(readb(rSPST A)&$3C2410一SPSTA— READY)读SPI状态寄存器,判断SPI模块的工作状态.驱动模块的读写函数分别使用函数copy—tO—user(buffer,&from— buff,count),copy—from— user( buff,buffer,1)与用户空间中应用程序的读写函数传递数据.
2.2 TCP程序设计
为实现多主机网络共享传感器数据,本文提出采用TCP方式 进行数据传输.图3是服务器端的程序流程图,服务器通过Listen()函数监听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客户端无需监听(1isten())和接受连接(accept())步骤,只需申请连接(connect()函数实现)即可获得传感器数据.客户端程序和服务器端程序可通过read()、write()函数实现通信.此系统中ARM 平台作为服务器为网络上的多客户端提供检测数据.
3 试验结果
对压力检测平台进行标定 ,得测力检测系统
的非线性校正方程如下:
F一16.95+24032.61U一3.15U .
将非线性校正方程的3个系数存入系统中,可
根据检测到的电压值得到压力值.ARM 平台的IP
地址为192.168.1.230.对钢件施加压力,IP地址为
192.168.1.x的上位机通过connect()函数申请链
接,得到压力
电压值.表1是本采集系统对钢
件施加不同的力时采集到的三组电压值及钢件对应
的受力值.
联系人:刘菲 电话:010-65277170
技术讨论群:109739525
网络
数据采集
微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