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电路图1】同志们都出来吧!今天跟大家讨论个电路图

楼主:
今天下午跟大家讨论个电路图哈   有人响应没有啊?  同志们都出来吧!!!

这是个电流到电压的转换电路。加上第二级U2的作用是什么?有人回应否?

网友:
电压跟随电路,为的是让U1的负载电阻最大化,不让电流信号源分流而造成转换误差

网友:
u2是跟随器,作阻抗变换,避免后级放大器对电流检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
 U2、U3构成典型的仪表放大器电路。

网友:
赞同楼上大侠,u2主抗匹配,U3差分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A:
但是U3放大倍数=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U3放大倍数=1啊

 U3虽不放大,但因U2A和B的输入电阻都是接近无穷大的,几乎不从采样电阻R5摄取电流,这就有了后级电路不影响测量结果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