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GPRS通信的代码求详细注解

楼主:
我是菜鸟,代码中的AT命令不需要什么封装就直接放在函数里么,直接就能被识别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10addr.h"
#include "2410lib.h"
//#include "2410slib.h"
//#include "mmu.h"
#include "gprs.h"

#define USE_TICK
//#define USE_TIMERTEST

struct MenuItem
{
char *name;
void (*func)(void);
};

#ifdef USE_TICK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ckCount = 0;
static void InitTick(void);
#ifdef USE_TIMERTEST
static void TimerTest(void);
#endif
#endif

#ifdef USE_TICK
#define GETTICKCOUNT() (TickCount)
#define SLEEP(time) { \
unsigned int t = GETTICKCOUNT(); \
while(GETTICKCOUNT()-t < (time)) \
{ \
IDLEPROCESS(GETDEFAULTCOMMBUF()); \
} \
}
#else
#define GETTICKCOUNT() 0
#endif

/*************************************
*缓冲区管理
*************************************/
#define COMMBUFSIZE 1024
struct CommBuf
{
char buf[COMMBUFSIZE+1];
unsigned int size;
char *rptr;
char *wptr;
};

#define COMMBUF_ISEMPTY(obj) ((obj)->size == 0)
#define COMMBUF_ISFULL(obj) ((obj)->size == COMMBUFSIZE)
#define COMMBUF_DATASIZE(obj) ((obj)->size)
#define COMMBUF_EMPTYSIZE(obj) (COMMBUFSIZE - COMMBUF_DATASIZE(obj))
#define INCRPTR(obj) { \
(obj)->rptr++; \
(obj)->size--; \
if((obj)->rptr >= (obj)->buf + COMMBUFSIZE) \
(obj)->rptr = (obj)->buf; \
}

#define INCWPTR(obj) { \
(obj)->wptr++; \
(obj)->size++; \
if((obj)->wptr >= (obj)->buf + COMMBUFSIZE) \
(obj)->wptr = (obj)->buf; \
}

#define IDLEPROCESS(obj) { \
while(rUFSTAT1 & 0x0f) \
{ \
if(COMMBUF_ISFULL(obj)) \
break; \
*((obj)->wptr) = RdURXH1(); \
/*Uart_SendByte(*((obj)->wptr));*/ \
INCWPTR(obj); \
} \
}

static struct CommBuf RecvBuf;
#define GETDEFAULTCOMMBUF() (&RecvBuf)

void InitCommBuf(struct CommBuf *obj)
{
if(obj == NULL)
return;
memset(obj->buf, 0, sizeof(obj->buf));
obj->size = 0;
obj->rptr = obj->wptr = obj->buf;
}

void CommBuf_Clean(struct CommBuf *obj)
{
if(obj == NULL)
return;
obj->size = 0;
obj->rptr = obj->wptr;
}

void CommBuf_Dump(struct CommBuf *obj)
{
SLEEP(1000);
//Uart_Printf("\n----------log----------\n");
//Uart_Printf(RecvBuf.buf);
//Uart_Printf("\n----------end----------\n");
}

//从缓冲区读一个字符
char CommBuf_ReadChar(struct CommBuf *obj, int timeout, int *err)
{
char c;
unsigned int t = GETTICKCOUNT();
while(COMMBUF_ISEMPTY(obj))
{
if(GETTICKCOUNT()-t > timeout)
{
if(err != NULL)
*err = -1;
return '\0';
}
IDLEPROCESS(obj);
}
c = *obj->rptr;
INCRPTR(obj);
if(err != NULL)
*err = 0;
return c;
}

//等待字符串,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
int CommBuf_WaitString(struct CommBuf *obj, char *str, int timeout)
{
int err;
char c;
char *p = str;
while(1)
{
if(*p == '\0')
return 0;
c = CommBuf_ReadChar(obj, timeout, &err);
if(err)
break;
if(*p == c)
p++;
else
{
p = str;
if(*p == c)
p++;
}
}
return -1;
}

//读缓冲区
int ReadCommBuf(struct CommBuf *obj, void *pBuf, size_t sizebuf, unsigned int timeout)
{
int i;
char *buf = pBuf;
unsigned int t;
if(obj == NULL)
return -2;
t = GETTICKCOUNT();
while(COMMBUF_ISEMPTY(obj))
{
if(GETTICKCOUNT()-t > timeout)
return -1;
IDLEPROCESS(obj);
}

for(i=0; i
{
while(COMMBUF_ISEMPTY(obj))
{
if(GETTICKCOUNT()-t > timeout/*100*/)
return i;
IDLEPROCESS(obj);
}
*buf = *obj->rptr;
INCRPTR(obj);
IDLEPROCESS(obj);
}
return i;
}

#if 0
int WriteCommBuf(struct CommBuf *obj, void *pBuf, size_t size)
{
int i;
char *buf = pBuf;
if(obj == NULL)
return 0;
if(size > COMMBUF_EMPTYSIZE(obj))
{
return 0;
}

for(i=0; i < size; i++)
{
*(obj->wptr) = *buf;
INCWPTR(obj);
}
return i;
}
#endif

/********************************************/
//GPRS 初始化和通信处理

static void InitUart1(int baud)
{
int i;
rGPHCON = 0x2afaaa;
rGPHUP = 0x7ff;

rULCON1 = 0x03;
rUFCON1 = 0x07;//(3<<6) | (3<<4) | (1<<2) | (1<<1) | (1<<0);//0x07;
rUCON1 = 0x005;//0x245;
rUBRDIV1=((int)(PCLK/(16*baud))-1);
for(i=0;i<5000;i++);
rUMCON1 = 0x10;
}

//GPRS 初始化
static void InitGPRS(void)
{
InitUart1(9600);//初使化串口1
#ifdef USE_TICK
InitTick();
#ifdef USE_TIMERTEST
TimerTest();
#endif//USE_TIMERTEST
#endif//USE_TICK
}

void GPRS_SendChar(char c)
{
while(rUFSTAT1 & 0x200)
{
IDLEPROCESS(GETDEFAULTCOMMBUF());
}
WrUTXH1(c);
}

void GPRS_SendString(char *str)
{
for(; *str; str++)
{
GPRS_SendChar(*str);
}
}

//用“AT”命令测试GPRS模块,成功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GPRS_TestGPRS(void)
{
char log[32];
int len;
Init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GPRS_SendString("at\r");
if((len=Read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log, sizeof(log)-1, 1000)) > 0)
{
log[len] = '\0';
if(strstr(log, "OK"))
return 1;
}
return 0;
}

/***********************************************/
//短信功能

//发送短消息,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 -1:GPRS模块没有应答、-2:操作被拒绝、-3:发送失败
int GPRS_SendTextSMS(char *phone, char *text)
{
char log[64];
int len;

Init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初使化CommBuf
GPRS_SendString("at+csca="+8613800571500"\r"); //by cx 设置短消息中心
SLEEP(1000);
// 延时
GPRS_SendString("at+cmgf=1\r"); //by cx 设置短消息格式
SLEEP(1000);
CommBuf_Clean(GETDEFAULTCOMMBUF());

//清空CommBuf

GPRS_SendString("at+cmgs="");
GPRS_SendString(phone);
GPRS_SendString(""\r");
len = Read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log, sizeof(log)-1, 1000);
if(len > 0)
{
log[len] = '\0';
Uart_Printf(log);
if(strstr(log, "> ") && !strstr(log, "ERROR"))
{
GPRS_SendString(text);
GPRS_SendString("\x1a\r");
if(!CommBuf_WaitString(GETDEFAULTCOMMBUF(), "OK", 10000))
return 0;//发送成功
else
return -3;//发送失败
}

return -2;//操作被拒绝
}
return -1;//GPRS模块没有应答
}

//发送短信UI
void GPRS_SendSmsUI(void)
{
char tel[32];
char smstext[512];

Uart_Printf("\n\n[发送短信息]");
Uart_Printf("\n电话号码:");
Uart_GetString(tel);
//从串口读出电话号码
Uart_Printf("\n短信内容:\n");
Uart_GetString(smstext);
// 从串口读出短信息
Uart_Printf("\n正在发送...");

switch(GPRS_SendTextSMS(tel, smstext))
{
case -1:
Uart_Printf("\n***GPRS模块没有应答");
break;
case -2:
Uart_Printf("\n***操作被拒绝");
break;
case -3:
Uart_Printf("\n***发送失败");
break;
case 0:
Uart_Printf("\n发送成功");
break;
}
CommBuf_Dump(GETDEFAULTCOMMBUF());
}

/***********************************/
//电话功能

//设置来电显示
int GPRS_InitCall(void)
{
char log[32];
int len;
Init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GPRS_SendString("AT+CR=1\r");
len = Read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log, sizeof(log)-1, 1000);
if(len > 0)
{
log[len] = '\0';
if(strstr(log, "OK"))
{
CommBuf_Clean(GETDEFAULTCOMMBUF());
GPRS_SendString("AT+CLIP=1\r");
len = Read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log, sizeof(log)-1, 1000);
if(len > 0)
{
log[len] = '\0';
if(strstr(log, "OK"))
return 0;//成功
}
}
}
return -1;//失败
}

//电话呼叫
int GPRS_Call(char *phone, volatile int *stop)
{
char log[128];
unsigned int t;
int len, ret;
Init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GPRS_SendString("atd");
GPRS_SendString(phone);
GPRS_SendString(";\r");
Uart_Printf("\n正在呼叫...");
SLEEP(1000);
CommBuf_Clean(GETDEFAULTCOMMBUF());
t = GETTICKCOUNT();
len = 0;
do
{
ret = Read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log[len], sizeof(log)-1-len, 1000);
if(ret > 0)
{
len += ret;
log[len] = '\0';
//Uart_Printf(log);
if(strstr(log, "OK"))
{
Uart_Printf("\n已经接通。");
SLEEP(5000);
}
else if(strstr(log, "BUSY"))
{
Uart_Printf("\nBUSY");
}
else if(strstr(log, "NO ANSWER"))
{
Uart_Printf("\nNO ANSWER");
}
else if(strstr(log, "NO CARRIER"))
{
Uart_Printf("\nNO CARRIER");
}
else
{
continue;
}
ret = 0;
break;
}
ret = -1;
}while(GETTICKCOUNT()-t < 120000);
GPRS_SendString("ath\r");
if(ret == -1)
Uart_Printf("\n无应答。");
SLEEP(1000);
return ret;
}

void GPRS_CallUI(void)
{
char phone[32];
Uart_Printf("\n[电话呼叫]\n电话号码:");
Uart_GetString(phone);
GPRS_Call(phone, NULL);
CommBuf_Dump(GETDEFAULTCOMMBUF());
}

/***********************************/
//AT命令行接口
static void GPRS_CommandLine(void)
{
char key=0;
Uart_Printf("\n[GPRS AT命令]\n");
while(1)
{
if(rUFSTAT0 & 0x0f)
{
key = RdURXH0();//串口0读出数据
if(key == 0x1b)
break;
while(rUFSTAT1 & 0x200);
WrUTXH1(key);//串口1写数据
}

if(rUFSTAT1 & 0x0f)
{
while(rUFSTAT0 & 0x200);
//WrUTXH0(RdURXH1());
key = RdURXH1();
if(rUERSTAT1 & 0x0f);
//Uart_Printf("");
WrUTXH0(key);
}
}
}

/***********************************/
//菜单处理

const struct MenuItem menu[] = {
{"AT命令行", GPRS_CommandLine},
{"发送短信", GPRS_SendSmsUI},
{"电话呼叫", GPRS_CallUI}
};//数组变量
#define MENUITEMCOUNT (sizeof(menu)/sizeof(menu[0]))

static int ShowMenu(void)
{
int i;
Uart_Printf("\n\n\n--------= GPRS MENU =--------\n");
for(i=0; i
{
Uart_Printf(" [%d] %s\n", i, menu[i].name);
}
Uart_Printf("选择:");
do//输入所选的菜单
{
i = Uart_Getch() - '0';//字符变成数字
}while(i<0 || i>=MENUITEMCOUNT);//对输入的数字是否有效
Uart_Printf("%d\n", i);
return i;
}

void GPRS_Test(void)
{
int i;
InitGPRS();//初使化GPRS
Init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if(!GPRS_TestGPRS())
{
Uart_Printf("\n没有检测到GPRS模块。");
return;
}
while(1)
{
i = ShowMenu();//打印菜单
if(menu[i].func)
menu[i].func();
}
}

/*****************************************/
#ifdef USE_TICK
#ifdef USE_TIMERTEST
static void TimerTest(void)
{
unsigned int t;
char h,m,s;
Uart_Printf("\n[Timer Test]\n");
Uart_Printf("\nHour:");
h = Uart_GetIntNum();
Uart_Printf("\nMin:");
m = Uart_GetIntNum();
Uart_Printf("\nSec:");
s = Uart_GetIntNum();
Uart_Printf("\n\n%02d:%02d:%02d", h, m, s);
t = GETTICKCOUNT();
while(1)
{
if(GETTICKCOUNT() - t > 1000)
{
t = GETTICKCOUNT();
if(s < 59)
s++;
else if(m < 59)
{
s = 0;
m++;
}
else if(h < 23)
{
s = m = 0;
h++;
}
else
{
s = m = h = 0;
}
Uart_Printf("\b\b\b\b\b\b\b\b%02d:%02d:%02d", h, m, s);
}
}
}
#endif //USE_TIMERTEST

static void __irq TickCountInt(void)
{
rSRCPND = BIT_TIMER4;
rINTPND = BIT_TIMER4;
if(rINTPND);
TickCount++;
}

static void InitTick(void)
{
pISR_TIMER4 = (unsigned)TickCountInt;
rTCFG0 = 0x00fc00; //Dead zone=0,Prescaler1=15(0x0f),Prescaler0=15(0x0f)
rTCFG1 = 0x000000; //All interrupt,Mux4=1/2,Mux3=1/4,Mux2=1/8,Mux1=1/16,Mux0=1/16
rTCNTB4 = 0x64;
rTCON = 0x600000; //Auto reload, Inverter off, Manual update, Dead zone disable, Stop
rTCON = 0x500000; //Auto reload(T0=One-shot),Inverter off,No operation,Dead zone disable,Start
//
rINTMSK &= ~BIT_TIMER4;
}
#endif //USE_TICK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很长
我看了一下程序注释很详细啊,我简单分析两个如果不明白咱们在讨论
比如:
1:GSM是串口操作的所在首先初始化一个串口给GSM
//GPRS 初始化
static void InitGPRS(void)
{
  InitUart1(9600);//初使化串口1
  #ifdef USE_TICK
   InitTick();
  #ifdef USE_TIMERTEST
   TimerTest();
  #endif//USE_TIMERTEST
  #endif//USE_TICK
}
用串口发送给GSM模块 一个字符
void GPRS_SendChar(char c)
{
  while(rUFSTAT1 & 0x200)
  {
    IDLEPROCESS(GETDEFAULTCOMMBUF());
  }
  WrUTXH1(c);
}
用串口发送给GSM模块 字符串
void GPRS_SendString(char *str)
{
   for(; *str; str++)
   {
     GPRS_SendChar(*str);
   }
}
2:操作模块
//用“AT”命令测试GPRS模块,成功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GPRS_TestGPRS(void)
{
    char log[32];
    int len;
    //初始化串口缓冲
    Init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发送AT
    GPRS_SendString("at\r");
    //读串口 判断是否有数据  正确是应该回复OK
    if((len=Read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log, sizeof(log)-1, 1000)) > 0)
    {
       log[len] = '\0';
       if(strstr(log, "OK"))
       return 1;
    }
  return 0;
}
主要功能就是你发送GSM模块一个 AT字符串 返回一个OK 判断是否成功
3:拿短信功能举例
短信有两种方式
  1:字符方式 下面的代码就是
    基本内容为 at+cmgf=1设置字符模式 如果使用PDU at+cmgf=0
    返回OK
    at+cmgs="手机号"
    >发送内容 +01A
    返回OK
int GPRS_SendTextSMS(char *phone, char *text)
{
   char log[64];
   int len;

   Init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初使化CommBuf
   GPRS_SendString("at+csca=\"+8613800571500\"\r"); //by cx 设置短消息中心
   SLEEP(1000);
   // 延时
   GPRS_SendString("at+cmgf=1\r"); //by cx 设置短消息格式
   SLEEP(1000);
   CommBuf_Clean(GETDEFAULTCOMMBUF());
   //清空CommBuf
   //at+cmgs= "手机号"
   GPRS_SendString("at+cmgs=\"");
   GPRS_SendString(phone);
   GPRS_SendString("\"\r");
  如果接收到数据 发送数据
   len = ReadCommBuf(GETDEFAULTCOMMBUF(), log, sizeof(log)-1, 1000);
   if(len > 0)
   {
     log[len] = '\0';
     Uart_Printf(log);
     if(strstr(log, "> ") && !strstr(log, "ERROR"))
     {
       GPRS_SendString(text);
       GPRS_SendString("\x1a\r");
       if(!CommBuf_WaitString(GETDEFAULTCOMMBUF(), "OK", 10000))
         return 0;//发送成功
       else
         return -3;//发送失败
     }

     return -2;//操作被拒绝
   }
  return -1;//GPRS模块没有应答
}
  2:pDU编码
  首先你应该看PDU编码方式下面的代码你就能看明白了

  PDU中包括 中心号  目标地址手机号  时间 响应参数  数据长度 内容 PDU的号码是需要转换的

网友:
恩 那2410是怎么识别AT命令的 我看了代码也没看到 难道2410直接能读出AT+CMGF=1是AT命令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2410直接发送的是AT命令,为什么 要识别AT命令呢?
GSM模块内部识别,并对AT解析!

网友:
我以为是要把AT命令转换成一个格式MC55或者2410才能识别
AT命令也就是他们两者之间的通信规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