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颜色的LED并联怎么有的亮,有的不亮

楼主:
转了一贴问答:
呵呵以前没搞过LED方面的,买了一些多种颜色的LED回来,用着装饰类物品上,多颗多色的LED采用并联方式串一起,怎么会有的量有的不亮呢,一般都是红色和蓝色在一起不能同亮。是电流电压要求不同吗,应该怎样解决呢?

就是市面普通的LED,呵呵华强北买的。有红发红、绿发绿、白发红、白发蓝、白发紫、白发白几个颜色。用的是6节5号电池供电的。

hsw113

红色是2V左右。蓝绿是3V左右。并联后电压一样,所以电压高的达不到额定工作电压,故不亮

安丘景明

亮的串上电阻就都凉亮了

teleda

采用单个串联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 多颗多色的LED采用并联方式串一起

又并又串,愣是没看明白究竟是咋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那个人的意思是把不同颜色的二极管先并联起来,然后再串面一个串,结果有亮有不亮。这样的现像很正常,去年做一个东西用了一个白发红一个白发绿的发光二极管,在相同阻值的限流电阻下亮度相差很多,最后是红色的用10K的限流电阻,绿色的用1K的限流电阻才使两个LED亮度差不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白发绿和白发红并联后亮度不同。
不同牌子的白发绿并联亮度也不同。
后来换了牌子红绿亮度差不多。

网友:
各种发光二极管有着不同的工作电压!所以连接到同一个电路中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参考下面的图表!

网友:
而且市面上也有超高亮 LED 相同情况下 比一般的LED要亮许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叫hsw的人说了:
压降低的拉低了电压。

网友:
电压不同

电压不同,红黄光的2到2.2   白的蓝的绿的电压3到3.3通常

网友:
嗯,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