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使用Nios II 9.1中的Flash Programmer无法固化程序到EPCS上.[Nios II]

楼主:
情况描述

自从装了91,就发现通过NII的Flash Programmer编程后,上电无法正常复位,也就是说无法固化程序到EPCS中(或其他Flash器件)。本来我以为是我的EPCS出问题了,但是在QII中,用ASP模式可以烧写POF文件,能够上电正常复位。这样EPCS的问题就可以排除,但是实在无解。

解决方法

多次跟朋友讨论,得知大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于是改用90的NII,Flash编程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不错的分享

网友:
10.1版本也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
altera 的9.1 版确实有点BUG, 如果选用AS模式,下载到EPCS去,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但是如果,你把下面这个界面的

把上面COMPRESSED 的钩钩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那个勾怎么去掉啊。。。
灰色的点不掉啊。。。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麻烦

网友:
您好!
我现在的quartusII版本是9.1就是遇到了您说的现象,在用IDE编程后可以用Run As Nios II Harderware运行程序,并且正确,但是用flash programer下载后重新上电后 程序就无法运行了
现在我电脑上也没有9.0版本的软件,那我该怎么弄比较合适呢,我需要把程序固化到EPCS芯片中,我用的是咱们艾米的开发套件。
谢谢!

quartusII9.1版本

quartusII9.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