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交流电怎么整出500V的直流电

楼主:
380V交流电怎么整出500V的直流电,如果用H桥,负载为电感。
是否需要加电容滤波。

网友:
380V交流指的是有效值,整流出来就有500多伏啊。

网友:
380V用三相全桥整流输出的电压就是500多伏,对于电感性负载是否需要电容滤波得看你具体的纹波要求,如果要求纹波很小的话必须得用电容滤波,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容在上电的时候冲击很严重,需要加缓冲电路,否则电容寿命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网友:
加个什么样的缓冲电路,扼流线圈吗?高手继续指点下

网友:
你可以去参照开关电源电路。
一般小功率的可以用NTC热敏电阻。有些是加预充电电阻加继电器,就是刚开始给电容充电时是通过电阻,然后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一定程度时通过继电器把电阻给短路。

网友:
380V交流整出来确实是500多伏。
2.34×220=514  外大电容后电压稍有抬升 在540左右 。
如果是全桥不可控整流出来的为6脉冲的线电压,通到积分就可以得到上面的值。负载变化的是时候电压波动不会很大。 在2.34U2到2.46U2之间。

网友:
380V交流指的是有效值,整流滤波出来如果不带负载取他的峰值:
380 * 1.414 = 537 (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我国三相交流电都是380V但是这个指的是线电压(实际上是三相220V(相电压)。 “380V交流指的是有效值,整流滤波出来如果不带负载取他的峰值” 2.45U2  在539V,如果负载加得电压也不会低于2.34U2 ,51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电路,直接上个电路大家看的清楚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