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

楼主:
请问电压跟随器电路中,R2,C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电容是电压滞后电流,当电容从失电转换为得电的瞬时电容相当于短路,串联是为了限制电流,减小冲击。

网友:
这个电压跟随器放大倍数怎么计算的?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电压跟随器,就是放大倍数为+1的放大器,这个利用理想运放的条件是完全可以判断出来的。而且版主对那个电阻电容的解释也不尽如人意。

电容是电压不能突变的元件,所以电压滞后于电流才对。

个人觉得那个电阻和电容其实是缓冲作用,分析你会发现,那个电阻和电容在静态的时候不起作用,只有在动态的时候才起作用,当输入信号发生突变的时候,你会发现,由于电阻和电容的存在使得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差要小于输入突变的电压差,这样相当于缓解了运放的输入突变,以防止运放输出的不稳定。不过这样做也减慢了电压跟随器的响应速度,以速度换稳定我觉得是值得的。

一已愚见,望高人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不好意思记错了,谢谢,谢谢~
电容是电压滞后,电感式电流滞后

网友:
C2 R3 作用是什么?小弟不甚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缓冲,减小冲击

网友:
精辟啊,学习了。

网友:
C2是「积分」电容吧,但那3(in+)和2(in-)难道是甭接地(用内部通道作回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冲,减小冲击

【多付一毛钱,就可免却那数百万损失】,
C1R2是可起「消火花」作用的,当接入的讯号线(探头引线)甚长时,可避免其分布电容的贮能把输入端击坏。

网友:
喔呵,我搞错了,运放射随的输入端是可以不接上下拉元件的,不单可不接,且连R2都可省掉(短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