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弄得U-BOOT 和LINUX内核移植, 成功!!!!!!!

楼主:
今天 很是高兴, 哈哈, 可以nand_flash 启动啦,, 一段没有整 , 昨天详细了解啦下命令 ,今天重新编译啦啦一下 , 哈哈,通过啦, 其实主要是相关的的参数的配置 , 现在有些了解,

“”“”“之后就是一阵洋文飘过……”“”“”“”“”“”“”哈哈真是一阵洋文

U-Boot 1.1.6 (Jun  8 2010 - 10:50:34)

DRAM:  64 MB

Flash: 512 kB

NAND:    64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262144, size 2097152 ...

 2097152 bytes read: OK

## Booting image at 30007fc0 ...

   Image Name:   linux-2.6.30

   Created:      2010-01-25  12:53:12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929376 Bytes =  1.8 MB

   Load Address: 30007fc0

   Entry Point:  3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XIP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0.4 (lanyu@ubuntu) (gcc version 4.3.3 (Sourcery G++ Lite 2009q1-203) ) #2 Mon Jan 18 09:04:48 CST 2010
CPU: ARM920T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cr=00007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MDK241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2410A (id 0x32410002)
S3C24XX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 core 200.000 MHz, memory 100.000 MHz, peripheral 50.000 MHz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1f0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115200 devfs=mount
NR_IRQS:85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0816KB available (3604K code, 316K data, 132K init, 0K highmem)
Calibrating delay loop... 49.76 BogoMIPS (lpj=124416)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93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 Power Management,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24XX DMA Driver, (c) 2003-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DMA channel 0 at c4808000, irq 33
DMA channel 1 at c4808040, irq 34
DMA channel 2 at c4808080, irq 35
DMA channel 3 at c48080c0, irq 36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s3c2410-i2c s3c2410-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2410-i2c s3c241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97 KHz
s3c2410-i2c s3c241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extended precision)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yaffs Jan 18 2010 09:01:47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8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s3c2410-lcd s3c2410-lcd: no platform data for lcd, cannot attach
s3c2410-lcd: probe of s3c2410-lcd failed with error -22
lp: driver loaded but no devices found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3c2410-uart.0: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10
s3c2410-uart.1: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10
s3c2410-uart.2: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1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ide-gd driver 1.18
ide-cd driver 5.00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dm9000 Ethernet Driver, V1.31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nand s3c2410-nand: Tacls=3, 30ns Twrph0=7 70ns, Twrph1=3 30n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Boot"
0x000000100000-0x000000500000 : "Kernel"
0x000000500000-0x000002500000 : "Rootfs"
0x000002500000-0x000004000000 : "User"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42, io mem 0x4900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libusual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FTDI USB Serial Devic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ftdi_sio
ftdi_sio: v1.4.3:USB FTDI Serial Converters Driver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pl2303: Prolific PL2303 USB to serial adaptor driver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0.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32K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Backtrace:
[<c002d9f8>] (dump_backtrace+0x0/0x114) from [<c02dbe24>] (dump_stack+0x18/0x1c)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00000000 r4:c03d0e34
[<c02dbe0c>]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2dbe74>] (panic+0x4c/0x11c)
[<c02dbe28>] (panic+0x0/0x11c) from [<c0029500>] (init_post+0xd4/0xfc)
 r3:0000000b r2:00000008 r1:00000007 r0:c0353e03
[<c002942c>] (init_post+0x0/0xfc) from [<c0008610>] (kernel_init+0xc0/0xe8)
 r4:c03d0700
[<c0008550>] (kernel_init+0x0/0xe8) from [<c004cccc>] (do_exit+0x0/0x58c)
 r4:00000000

图片就不发啦,  继续研究 !!!!!!!!

网友:
哈哈!!!!

自己先顶下!!!!!学习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啦    收获和付出是正比的!!!!!共同学习 , 加油!!!!

网友:
要收有详细的文档,那就很不错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个应该是什么呢!!!!, 有问题可以探讨的 , 学习之类的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上去有点乱,楼主可以整理成文档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
一粘贴的 怎么 就乱拉

U-Boot 1.1.6 (Jun  8 2010 - 10:50:34)

DRAM:  64 MB
Flash: 512 kB
NAND:    64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262144, size 2097152 ...
2097152 bytes read: OK
## Booting image at 30007fc0 ...
   Image Name:   linux-2.6.30
   Created:      2010-01-25  12:53:12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929376 Bytes =  1.8 MB
   Load Address: 30007fc0
   Entry Point:  3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XIP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0.4 (lanyu@ubuntu) (gcc version 4.3.3 (Sourcery G++ Lite 2009q1-203) ) #2 Mon Jan 18 09:04:48 CST 2010
CPU: ARM920T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cr=00007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MDK241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2410A (id 0x32410002)
S3C24XX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 core 200.000 MHz, memory 100.000 MHz, peripheral 50.000 MHz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1f0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115200 devfs=mount
NR_IRQS:85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0816KB available (3604K code, 316K data, 132K init, 0K highmem)
Calibrating delay loop... 49.76 BogoMIPS (lpj=124416)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93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 Power Management,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24XX DMA Driver, (c) 2003-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DMA channel 0 at c4808000, irq 33
DMA channel 1 at c4808040, irq 34
DMA channel 2 at c4808080, irq 35
DMA channel 3 at c48080c0, irq 36
bio: create slab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s3c2410-i2c s3c2410-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2410-i2c s3c241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97 KHz
s3c2410-i2c s3c241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extended precision)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 2001-2006 Red Hat, Inc.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yaffs Jan 18 2010 09:01:47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8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s3c2410-lcd s3c2410-lcd: no platform data for lcd, cannot attach
s3c2410-lcd: probe of s3c2410-lcd failed with error -22
lp: driver loaded but no devices found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3c2410-uart.0: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10
s3c2410-uart.1: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10
s3c2410-uart.2: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1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ide-gd driver 1.18
ide-cd driver 5.00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dm9000 Ethernet Driver, V1.31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nand s3c2410-nand: Tacls=3, 30ns Twrph0=7 70ns, Twrph1=3 30n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Boot"
0x000000100000-0x000000500000 : "Kernel"
0x000000500000-0x000002500000 : "Rootfs"
0x000002500000-0x000004000000 : "User"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42, io mem 0x4900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libusual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FTDI USB Serial Devic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ftdi_sio
ftdi_sio: v1.4.3:USB FTDI Serial Converters Driver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pl2303: Prolific PL2303 USB to serial adaptor driver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0.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32K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Backtrace:
[] (dump_backtrace+0x0/0x114) from [] (dump_stack+0x18/0x1c)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00000000 r4:c03d0e34
[] (dump_stack+0x0/0x1c) from [] (panic+0x4c/0x11c)
[] (panic+0x0/0x11c) from [] (init_post+0xd4/0xfc)
r3:0000000b r2:00000008 r1:00000007 r0:c0353e03
[] (init_post+0x0/0xfc) from [] (kernel_init+0xc0/0xe8)
r4:c03d0700
[] (kernel_init+0x0/0xe8) from [] (do_exit+0x0/0x58c)
r4:00000000

U-Boot 1.1.6.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