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从事的行业那些东西是进口的?请写在下面吧……

楼主:
你们从事的行业那些东西是进口的?请写在下面吧……让我们看看中国的现状!

网友:
我接触的电路当中,芯片极少数有国产的,但是少部分能买到拆机件或者国产的仿制件;三极管是国外的型号,有可能是国产的;二极管也是国外的型号,也有可能是国产的;PCB是国产的,但是生产PCB的设备应该不是国产的;电阻应该是国产的吧,具体不清楚;电容应该有国产的,再或者就是仿制的别人的,但一般国产电容性能很垃圾;电感有国产的,但是好像很难有高性能的;可控硅功率模块有国产的,近几年的性能还可以,不过之前产的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