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红外对射开关控制继电器

楼主:
我想用一个红外对射开关控制欧姆龙MY2NJ继电器工作,对射开关的型号见图片
我用黄颜色的线接到继电器,继电器不能工作,继电器都是好的,我用12V电压直接控制继电器,是可以工作的,但用感应的不知道怎么接法。
红外对射开关工作电压是5V,继电器工作电压是12V,我用一个两用的电源变压器,可以同时输出5V和12V的电源变压器。
请高手告诉小弟 ,最好带电路图
红外对射开关样式见附件

网友:
一般红外开关的输出驱动能力是很低的,要加三极管扩流来驱动继电器。
我不知道你的对射开关的参数是什么样的。我给个图你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