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AX1898的应用电路的问题

楼主:
有两种电路,图一我用面包板实验了,好使,但是图二加了光耦后,典型电路的LED指示灯就不亮了.
此电路图1用的是PDF上的经典电路,基本原理就是单片机连接CHG,CHG发出充满信息后单片机控制EN口停止充电,图二的原理CHG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利用光耦控制停止向IN口输电结束充电.不知道哪位大虾能救一下,急.

网友A:
图2中没有看到光耦啊,你的光耦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请看我补充的图,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2中没有看到光耦啊,你的光耦是怎么接的啊???

晕,不让编辑阿,我再发个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不让编辑阿,我再发个贴吧。

点击大的黄色 回复 按钮 就可以插入附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击大的黄色 回复 按钮 就可以插入附件了

晕阿,又脑残了....谢谢SOSO姐好久没在这上面跟你说话啦!

网友:
光耦合电路

网友D:
不好意思,看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看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我太着急了,这是一个智能充电器的设计,由MAX1898 监控充电过程,完成后给单片机一个中端信号,然后单片机控制MAX1898 的使能端结束充电.

我第一个方案是控制使能端结束充电,而第二个方案是控制芯片电源来结束充电,但是第一个好使第二个不好使,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IGBT 逆变器的特点逆变器  直驱风力发电机不同于双馈感应式发电机(DFIG)它需要由全功率逆变器来配合。其特点在于在相同额定转速下效率更高。当双馈感应发电机的实际转速低于额定速度的时候,其效率往往会下降,因 ...
额....电力电子和电机....我问的是弱电....

网友A:
现在有两个问题:
1、光耦的输出电流很有限的,它不适合这么用,6N137输出电流是50ma左右,这对于充电电路来说是很小的。可以换成PNP的三极管或场效应管试试。
2、光耦最好用低电平驱动比较可靠一点,2051的高电平输出电流比较有限,而低电平驱动的电流比较大,可以达到2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两个问题: 1、光耦的输出电流很有限的,它不适合这么用,6N137输出电流是50ma左右,这对于充电电路来说是很小的。可以换成PNP的三极管或场效应管试试。 2、光耦最好用低电平驱动比较可靠一点,2051的高电平 ...

太感谢拉前辈!准备采用1号方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 也在做这个充电器 但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啊 希望zxpla大大能帮帮我

网友:
您好,最近也在搞这个设计,请问您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呢?Protues里面MAX1898和6N137都找不到。十分感谢

网友F:
你好,我最近在用proteus做这个电池充电电路仿真,你这个是用这个软件仿真的么?我找不到MAX1898这个元件,请问怎么找的或你有这个芯片元件模型可以发我下么?2939391832@qq.com!!!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最近在用proteus做这个电池充电电路仿真,你这个是用这个软件仿真的么?我找不到MAX1898这个元件, ...

邮箱写错了2939301832@qq.com  这个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最近在用proteus做这个电池充电电路仿真,你这个是用这个软件仿真的么?我找不到MAX1898这个元件, ...

你好,我也在做这个,能否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