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2262,2272做遥控小车,怎样才能使小车前进的同时转弯?

楼主:
想用2262,2272做个遥控小车,可这个芯片在同一时段只能有一个端口输出,前进时就不能转弯了,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请大家想想,给点思路,用单片机控制也行。

网友:
肯定能用

有数据位,最多可达6位数据位,遥控足够了,再看下手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行吧,要用单片机来控制,要么先按下转弯键马上在按下直行键,用2272这样的片子还真不好控制

网友:
 本人正在学单片机,很想把这个遥控用单片机整出来,可我是个很菜的鸟,不知道如何整,还请哪位大大的虾给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不过是个数据通讯的问题。分次传递多路信号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十六个键子还不能实现前进带转弯吗???原则上八个就够啊,前,后,左,右,左前,左后,右前,右后。。。不知道是否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