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器件 内部RAM 或RAM 使用之讨论

楼主:
altera 器件或 Xilinx 器件 内部都有RAM 或ROM ,怎样使用这些RAM 或ROM ?

altera 器件 可以直接用Quartus 提供的宏函数生成指定的大小,端口的ROM 和RAM 供设计使用,也可以直接用元件调用的方式使用RAM或ROM。
Xilinx 器件   可以直接用IP CORE GENERATOR 来产生需要的BRAM 或分布式RAM ,也可以用语言的方式直接描述。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对同一个大小的ROM或RAM ,怎样在设计上使用,使得整个设计速度、功耗和ROM或RAM资源更优化?

欢迎讨论!

网友:
资源不够时再考虑

够就看情况,大块的用块状的

网友:
如果分的更细,这样更节省RAM资源!

网友:
ROM和RAM本身是两种不同性质或者说是不同使用方向的存储单元,或者应该分开讨论,另外个人认为应该把问题细化,或者具体化才有意义,原因是设计速度、功耗和资源优化本身就是几对矛盾的组合,因应用而异才有最合适。

网友:
使用RAM可以节省很多资源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用的Xilinx的Spartan-6作为开发平台,用了很多RAM,说说我的理解(Altera了解不多)。

Spartan-6的B-RAM是18K一个单元块,也可以拆解为2个9K的B-RAM来使用。

设计时,如果需要的存储空间远小于9K,那采用分布式RAM(D-RAM),这样充分利用D-RAM配置的灵活性,以节省资源;若需要的存储空间远大于一个基本的B-RAM单元,一般我们采用了B-RAM块,这样,不单在综合实现时比较高效,实际应用时,资源利用也比较充分,还节省功耗。

不论B-RAM还是D-RAM都可以通过IP核来生成(能用IP核的,自然是优先用IP核好)。

网友:
我想问一下,D-RAM 占用逻辑资源还是RAM资源?

网友:
LATTICE内部RAM使用方法与XILINX的RAM资源使用方法雷同!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