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通用I/O口模拟串口,help...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需要用到多个串口通信。

我的想法是用软件模拟出多个发送端,公用一个自带串口接收端,但不知道C语言怎么才能实现(刚接触单片机,还很菜),恳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要同时发送数据吗???不能分时给不同的接收机发送数据吗???
我觉得你应该用分时发送接收数据为好。因为按你的说法是共用的接收端来接收数据的,如果不用分时发送接收的方法,可能会由于生产冲突而使接收到的数据发生错误。

网友:
51 不行,你模拟的话又没中断,会出现很多错误的,而且不能同时发送,版主说得对,用分时收发就行了。一次不能同时接收多个数据线,比较用IO口模拟的 数据总线也只有一根

网友:
哪里有详细讲解串口模拟的资料呀。。。

网友:
给你两种方案:
1、这是最常用的多机通信方法,很多书上都有介绍。

在这种方法里只能是主机和子机之间直接通信,各子机之间是不能直接通信的。

2、这是我想到的另一个方法,不知道有其他人这么用没有。

就是加一个信号缓冲切换芯片。这样通过主机来仲裁,由首先发起会话的子机获得临时主机权。
这样子所有子机之间就可以直接通信,而不用把所有的数据通过主机来中转。
当通信完成后又把信号切换回去,并把控制权交回主机。
其它的I/O口模拟资料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地址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5606630

网友:
5楼的 方案二 那跟加个485 不是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