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EIL编译问题

楼主:
我的一个程序编译OK,连接的时候有警告,虽然警告可以忽略,但是我想知道警告原因

向各位请教下,谢谢

网友:
晕,图片怎么成这样的了

一点点的敲吧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PR?_LCD_SET_XY?SUIZHIJI

网友:
某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网友:
LCD_SET_XY和LCD_DISP_WD没有被调用吧,是不是只编了两个函数,却没有哪个地方去调用呢。。。。

网友:
某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不用到的就用 /*......*/ 扩起来。

网友:
LCD_SET_XY这个没有用到,你说用了也是个相似的名的,否则编译器是不会这么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