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个概念吗?关于电网电压

楼主:
母线电压(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

定义:输入频率固定的三相交变电源,经三相整流桥全波整流成直流电,其电压即母线电压。

      母线电压注意事项:

1、三相电压为220V输入时,母线电压>=311V,所以电容的耐压强度必须大于311V;

2、三相电压为380V输入时,母线电压>=540V,所以电容的耐压强度必须大于540V,此时,可串联电容,对电压进行分压;

大家相过这边的三相电压指的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吗?

三相电压为220V输入 线电压(日本)

三相电压为380V输入 线电压(中国)

你还能想到什么呢?

网友:
小日本用的是110V的交流电吧,如果也是三相四线制的话应该是190V的三相电才对吧。。。

网友A:
三相电压一般都是标相电压,它是线电压的根号3倍(1.73)。

网友:
那谁能算算上面的电压是怎么出来的。: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凳把我弄糊涂了,你百度百科一下三相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压一般都是标相电压,它是线电压的根号3倍(1.73)。

大哥,应该是倒过来的吧 。三相电压一般标线电压,它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 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