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是否会改变中断向量表所在的地址内的内容

楼主:
听风且饮 16:48:08
请问下在ccs仿真的时候,程序运行的时候中断向量表所在的地址内的内容会不会被修改,现在的程序运行的时候观测到中断向量表所在的地址空间内容被修改了。

网友:
那是因为引导程序改变了中断向量表的位置,中断向量表有几个位置可以选择,可以从器件手册中找到说明。

网友:
找到原因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