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生成bin文件的方法及一些命令设置(图文并貌)

楼主:
一直在找使用LPCXpresso生成*.bin文件的方法,不成想竟然同时找到了LPCXpresso一些,其他的命令,如生成*.hex*.lssconsole显示程序代码长度的;现在和大家分享;

首先,罗嗦一下:

a.  *.bin     二进制代码;

b.  *.hex    十六进制代码;

c.  *.lss    C/ASM清单;

d.  build后,在console面板 显示代码长度;

1*.bin 的生成方法

1)第一种方法,手动生成

操作非常简单,Build project 之后,在项目管理器对应工程的Debug文件中,找到*.axf文件,然后,操作看下图:

然后,*.bin文件在Debug中显示,下图:

网友:
2)第二种方法,自动生成

 设置如下:

1 、打开菜单栏:Project (工程)-> Properties (属性),属性对话框如下:

2 、在Properties (属性)窗口里打开 "C/C++ Build" 然后选择 "Settings".

3 、选择 "Build steps" 选项卡

4 、在"Post-build steps - Command" 输入框里会看到如下命令:

arm-none-eabi-size ${BuildArtifactFileName}; # arm-none-eabi-objcopy -O binary ${BuildArtifactFileName}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 ; checksum -d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

5、去掉中间的 #

6、点击应用Apply;然后OK

7build project*.bin自动生成,下图:

网友:
还是按上面的操作"Post-build steps - Command" 框内,输入下列命令,build project后,可分别生成*.hex*.lss文件及在console面板显示代码长度等;

命令如下:

arm-none-eabi-size ${BuildArtifactFileName};

arm-none-eabi-objdump -S ${BuildArtifactFileName}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lss;

arm-none-eabi-objcopy -O ihex ${BuildArtifactFileName}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hex;

命令包括;分号

build project 后:

console面板显示代码长度

网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D
好东东,顶LZ。

网友:
  仔细研究

网友:
发现问题

发现使用第一种手动生成bin文件的方法,生成的bin文件,下载到板子上,程序不运行。不知何故,请大家试试,看看是不是也不行。

网友:
正在学习lpc1114,强烈顶...

网友:
手工生成的bin必须用 安装目录下bin目录下的checksum.exe运行下就可以了

网友:
mark一下啊。
有生成map文件的方式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早上 找到一个网站 和楼主讲的一样, 很好,只要改一个就行,
如果直接删#号 就可以生成bin文件,如果按照网站上的重新粘贴,就可以生成HEX
呵呵
这里把网址分享啦 !

http://www.microbuilder.eu/blog/ ... ith_LPCXpresso.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默认的设置就有,可以在工程文件夹下的DEBUG文件夹下找到MAP文件对于BIN文件,只要按照楼主的把#删了就行对于HEX要完全粘贴才行。 有个外国网站上有 不过这里发不出带网址的,你搜一下把关键字是LPC 和 HEX 谷歌第一个就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生成BIN下载的啊
我生成HEX 烧写进去也木有的反应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看你的HEX是否正确,如果能够正确编译和烧写,应该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PCXpress编译LPC1343下载的时候,出现错误Bad ACK returned from status -wire error |.请问您知道怎么解决吗?困扰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