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962可以做触摸屏吗?

楼主:
新手,不太懂硬件,向各位请教。

TI推出的DK-LM3S9B96套件外接了一个触摸屏,PD0~PD7作数据线、两路AD来获取坐标等;总共占用了10根左右的引脚;
想问问8962能接触摸屏吗?因为我看手册上8962的GPIO引脚只有45根(9B96的GPIO有65根),而且大多要复用给其它的外设,如果接触摸屏的话会不会引脚不够??

另外9B96的片子现在有渠道购买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8962是可以的,9B96现在还没有货,只有测试样片

网友:
我让代理申请9b92的样片n久了,还没有收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但是我还有个问题,8962的GPIO大多都复用给UART、CAN、I2C之类的,接触摸屏的话要10根左右的样子,引脚数量是不是有些紧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最近要做个新项目,考虑选TI的产品,大致确定从8962和9B96中选一个。照这个情况来看,只能用8962 了。。

网友:
为啥不用9B92呢?

网友A:
9B92也只有样片,没有货,最好是TI出个驱动TFT+触摸屏的例程,我也想用TFT+触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9B92也只有样片,没有货,最好是TI出个驱动TFT+触摸屏的例程,我也想用TFT+触屏

请问,楼主主要是什么应用呢?需不需要使用外扩总线EPI?不用外部触摸屏芯片的话,需要占用4个I/O口,tft需要占用至少11个I/O,stellaris系列I/O大于61个的有30多个型号呢?不一定非要用9b96吧,主要看其他资源需要使用什么?9b96的优势是USB、以太网和CAN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