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

楼主:
做LCD1602时,

板子上的晶振是50MHz

需要进行多少分频

网友:
看1602的手册啊 需要什么样的时钟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解

网友:
楼主要讨论的话题不够详细和具体。你相知到FPGA 操作LCD 的程序吗?还是用50MHZ怎样用FPGA程序去驱动LCD 等等?详细一点

网友:
是用FPGA驱动LCD 同时 显示数据
第一行:Real Speed(m/s):
第二行: 26.810

26.810居中。数据是动态显示的,从ram里面读取

那个帮帮,忙呀

毕设问题

网友:
你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你不是已经实现了吗?从你的图看到的效果不错啊,还有什么疑问,你先定义几个寄存器作为LCD 的显存,然后在把RAM的数据先放到显存,在更新,或者直接到RAM中取数据。

网友:
1602的LCM是慢速器件,不过一般都带有busy脚

写数据显示的话,大概最少需要10ms,如果对于显示刷新速度没有要求,一般写数据或者写命令的时间用20--30ms,这样时间足够了,之后也不用再去查询busy脚状态了

用FPGA的话,可以将busy作为写操作的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