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个数中找出小20的个数,统计出来

楼主:
问题:一个正弦波50HZ,20毫秒,每个周期采样2000个点,连续采样10个周期,共2万个点,存在数组中,需要对其中数组绝对值小于20点,进行位置判断,并记录出来,统计发送。针对这个有什么好的快速算法?

常规思路:从数组把数据读出来,记录点数据,然后统计该数据的位置,但是数据量太大,这样相当耗费时间。

讨论:有什么快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怕耗费时间 ?
可以并行处理啊 。。。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采集的时候就判断不行吗??

再或者,既然你已经知道是50Hz的正弦波,先找出半个周期的相关数据,再类比一下剩下的周期,在剩下的那些周期里找出和第一个半周期相类似的地方,从这里面再找小于20的数据,这样应该会快一些吧,就是把剩下的那些周期里大部分的大于20的就不进行判断了。可以省一点时间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太好了,确实这样非常省时间,这招我没想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我还是建议在采集的时候就判断,选一个速度够用的单片机,直接在AD中断函数里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兄弟提出的思想更好,这样更能节省时间,但占用中断时间,耗费CPU资源,可能导致程序运行效率不高,不知道是否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要过程,只要结果

如果不要过程,只要结果的话,我先这样来做,50HZ,本身速度不快,随便找个带中断和定时器的单片机,然后再加一个比较器,把比较器的阀值定在20这个赋值上,如果大于20,比较输出为高电平,小于20为低电平,刚好就触发了单片机的中断。然后单片机就记录这个周期的具体位置就可以了。由于是20赋值的绝对值,所以前端的信号处理就必然需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判断,操作也就是几个周期的事,比起进中断和出中断保存现场的时间少多了,所以在中断中增加的这点时间我觉得可以忍受,更何况在AD转换期间单片机还有别的事情可做吗?如果有,是否真的就差这几个周期,如果没有,何不用这段闲着的时间把工作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