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对负数的处理方法讨论

楼主:
FPGA程序设计一般情况是时序设计等逻辑电路,但如果用FPGA做数据处理的关于运算方面的操作的设计,就可能涉及到对负数的处理。比如对FPGA挂接一个AD采样芯片,AD采样芯片的一般都是输入信号是正负模拟信号,FPGA采集到模数转换的结果有正负关系。FPGA对正数处理容易的很,直接拿来使用即可,但对于负数表示的结果就需要处理。问题是:FPGA对负数怎样处理?

      1. 常规思路可以这样表示:对于负数表示可以转换成一个整数来表示,采样结果(如果是负数)+整数后结果进行偏置后得到整数。

      2. 对负数用补码表示,即高位取反,其余不变,对于某些ASIC 特点要求用补码表示。

网友:
负数用补码表示比较合适 。。。

网友:
高精度AD输出的负数一般都直接就是补码形式的,可以直接处理。

网友:
如果AD 输出不是补码表示,那就面临数据怎样处理最合适的问题,对不?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