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 spi 读写rc531时序问题

楼主:
我按照手册的时序来写了2个读写函数。但是读写的数据总是不对。

我网上找了很多相关资料,感觉他们的操作时序跟我一样的呀。

我设置的是8位,CPOL=0,CPHA=0。

下面是操作的函数,望有人帮忙分析下。

/****************************************************************************
* 名    称:WriteIO()
* 功    能:往一个地址写一个数据(EEPROM)。
* 入口参数:Address  地址
   value    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void WriteIO(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选择寄存器页
 RC531NSS_CLR();
 SPI_SendByte(0x00);
 RC531NSS_SET();
 RC531NSS_CLR();
 SPI_SendByte(GetRegPage(Address));
 RC531NSS_SET();

 //写入一个字节
 RC531NSS_CLR();
 SPI_SendByte((Address<<1)&0x7f);
 RC531NSS_SET();
 RC531NSS_CLR();
 SPI_SendByte(value);
 RC531NSS_SET();
}

/****************************************************************************
* 名    称:ReadIO()
* 功    能:从一个地址读出一个数据(EEPROM)。
* 入口参数:Address  地址
* 出口参数: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IO(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a;
 RC531NSS_CLR();
 SPI_SendByte(0x00);
 RC531NSS_SET();
 RC531NSS_CLR();
 SPI_SendByte(GetRegPage(Address));
 RC531NSS_SET();

 RC531NSS_CLR();
 SPI_SendByte((Address<<1)|0x80);
 RC531NSS_SET();
 RC531NSS_CLR();
 a = SPI_RecByte();
 SPI_SendByte(0x00);
 RC531NSS_SET();
 return a;
}

/*******************************************************************
** 函数名称: void SPI_SendByte()
** 功能描述: 通过SPI接口发送一个字节
** 输   入: INT8U byte: 发送的字节
** 输   出: 无
**********************************************************************/
void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LPC_SSP->DR=byte;
 while(LPC_SSP->SR & SSPSR_TFE ==0);  //为0 表示发送fifo 不为空
}

/**********************************************************************
** 函数名称: INT8U SPI_RecByte()
** 功能描述: 从SPI接口接收一个字节
** 输   入: 无
** 输   出: 收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SPI_RecByte(void)
{
 uint8_t temp;
 while(LPC_SSP->SR & SSPSR_RNE==0);  //为0表示接受fifo为空
 temp=LPC_SSP->DR;
 return temp;
}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收时序有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
最好看一下原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 说明下哪个地方出问题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接收从机的数据时,主机也需要发送空闲字节来产生时钟
你试试这样
unsigned char SPI_RecByte(void)
{
   uint8_t temp;
  判断是否可以发送数据
  SPI_SendByte(0xFF);
   如果接收到数据
   temp=LPC_SSP->DR;
   return temp;
}
我没有板子,没有试过!你试试有问题在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接收从机的数据时,主机也需要发送空闲字节来产生时钟
--------------
我把ssel    由高拉低,不能触发 sck的时钟产生吗?

我用了你的这种方法,每次返回的数据都是0xff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用过这个片子,所以对寄存器不太熟悉
说过程吧
  判断是否可以发送数据
  发送一个0XFF
  是否有数据接收
  接收数据

网友:
悲剧,我整来整去,读写都不正确。这里又没有示波器。根本没法测试。我囧啊

网友:
调试通讯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看不见摸不着,推荐你试试我做的逻辑分析仪,可以直接看到通讯的字节内容,这样就方便多了。下面是spi,iic的截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93452890

网友:
SPI,用不着这么复杂,我同事已经调试通过了。

网友:
问题我已经找到,用spi的时候必须统一方式,如果用硬件spi,那么接口设置就要全部设置成硬件的。用io模拟spi就要把io都设置成io去模拟,不然ssel使能的电平会发生不确定的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