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帮我看个个汇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何修改

楼主:
YES_COM:
;当前要显示的东西放在DSP11~DSP15,由定时中断每隔两毫秒刷新一次,
;五个寄存器要十毫秒才能刷新一遍

 MOV A, R6          ;指循环显示的第N位。
 ADD A, #DSP11  ;DSP11为显示数据存放区的首地址+R6则为
     ;当前应显示的寄存器地址
 MOV R0, A
 MOV A, @R0          ;当前显示段码
 ANL P3,#11110011B  ;屏蔽输出
 MOV P1,#0
 MOV P0, A          ;此次该显示的数据->;P0
 NOP
 MOV A, R6          ;该显示数码管那一位
 CLR C
 SUBB A, #5   ;如果需要显示第一行跳转
 JNC DS_2LINN  ;A<5跳转
 MOV A,R6   ;该显示数码管那一位
 ;JB RP_FLG.5,DSPPNL1 ;单行键盘此时该显示第二行则转
 CJNE A,#9,DSP15_DL  ;若是DSP25则不处理闪烁
 JMP  DS_COM   ;处理DSP25
DSP15_DL:
 ;JNB RP_FLG.1,DSPPNL1_1 ;非第一行闪烁则转
 JMP  DS_COM   ;JMP DSPPNL
DSPPNL1:
 CJNE A,#4,DSPPNL1_1
 JMP DSPPNL0
DSPPNL1_1:
 JMP DSPPNL
DS_2LINN:    ;显示第二行
 MOV A, R6
 ;JNB RP_FLG.5,DSPPNL1 ;单行键盘此时该显示第一行则转 ;RP_FLG.5 = 0:显示第一行   1:显示第二行
 CJNE A,#4,DSP25_DL
 JMP  DS_COM   ;若是DSP25则不处理闪烁
DSP25_DL:
 JB RP_FLG.2,DSPPNL  ;RP_FLG.2 0:     1:第二行闪烁辅助标志位。
DS_COM:
 CJNE A,#0,DS_X1
 JMP DSP1
DS_X1: CJNE A,#1,DS_X2
 JMP DSP2
DS_X2: CJNE A,#2,DS_X3
 JMP DSP3
DS_X3: CJNE A,#3,DS_X4
 JMP DSP4
DS_X4: CJNE A,#4,DS_X5
 JMP DSP5
DS_X5: CJNE A,#5,DS_X6
 JMP DSP6
DS_X6: CJNE A,#6,DS_X7
 JMP DSP7
DS_X7: CJNE A,#7,DS_X8
 JMP DSP8
DS_X8: CJNE A,#8,DS_X9
 JMP DSP9
DS_X9: CJNE A,#9,DS_X10
 JMP DSP10
DS_X10: JMP DSPPNL

DSP1: SETB P1.0         ;点亮D4
 JMP DSPPNL
DSP2: SETB P1.1         ;点亮D3
 JMP DSPPNL
DSP3: SETB P1.2         ;点亮D2
 JMP DSPPNL
DSP4: SETB P1.3         ;点亮D1
 JMP DSPPNL
DSP5: SETB P1.4         ;点亮D5
 JMP DSPPNL
DSP6: SETB P1.5         ;点亮D9
 JMP DSPPNL
DSP7: SETB P1.6  ;点亮D8
 JMP DSPPNL
DSP8: SETB P1.7  ;点亮D7
 JMP DSPPNL
DSP9: SETB P3.2  ;点亮D6
 JMP DSPPNL
DSP10: SETB P3.3  ;点亮D10
 JMP DSPPNL0

DSPPNL: DEC R7         ;DSP_TIM
DSPPNL0:
 INC R6   ;显示位累加
 MOV A, R6
 CLR C
 SUBB A, #10   ;全部显示完毕将显示位子计数器R6清零
 JC CNT   ;A<=10 跳到CNT
 MOV R6, #0
;--------
CNT: MOV A, R7          ;DSP_TIM(;R7闪烁显示时间累加)
 CLR C
 SUBB A, #T_OFFPNL  ;#T_OFFPNL =120
 JC CNT_4          ;R7<80则中断返回
 MOV R7, #0          ;DSP_TIM
 JB DSP_FLG.0, CNT_3 ;DSP_FLG.1为闪烁标志位,但真正闪还是不闪还是要看DSP_FLG.0
                          ;操空着闪烁DSP_FLG.0
 SETB DSP_FLG.0  ;置闪烁标志位
 JMP CNT_4
CNT_3: CLR DSP_FLG.0
CNT_4:                                                     ;
;=========================================
;----------------
TIM_E:                                                     ;
 POP PSW                                     ;
 POP ACC                                     ;
 RETI

总共有

上1234

下5678

8个数码..现在按键SET的时候 5678数码不闪烁..如何整??

电路图和模型图都给上

网友:
可能我问题描述的不清楚,,但是高人哪个愿意帮忙尽管问就是

网友:
高人哪个愿意帮忙尽管问就是现在就缺
1.  灯的闪烁
2.第2排数码闪烁
的问题

网友:
现在就差个SET按键闪烁的问题

网友:
现在就差个SET按键闪烁的问题 ...哪个高人知道说下如何解决??真的着急,,,两个帖子是关联在一起的

网友:
我在下面还发了个帖子,,,哪个有兴趣帮我下吧,,我实在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