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单片机本身集成24位ADC,有何意义?

楼主:
现在有几种单片机本身集成了24位的ADC,那么,有何意义?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没有必要在外部扩展AD,,直接写驱动字就可以使用

网友:
凡是做信号检测的人都知道,检测微弱信号时需要放大器,还需要滤波器,在干扰比较大时还得注意防止放大器饱和,最后把信号放大到ADC的输入范围,选用8~10位的模数转换器,假如信号为1mV的话,将信号放大5000倍,用12位ADC能够分辨约1.25微伏的信号。

这么高增益的放大器,肯定不好做,特别是对低频信号。如果有了24位的ADC,直接采样就能分辨约0.3微伏的信号。

因此简言之:不要放大器了,省钱!省事!可靠性高!

网友:
遇到高人了,赶紧学习。

弱弱地问一句,有哪些单片机集成了24位的ADC啊?:$

网友:
我知道的几种

我知道的有:ADI公司的ADuC845、ADuC847,TI公司的MSC1210系列,芯海的CSU1221系列。

应该还有别的,知道的补充哈!

网友:
我知有两家: ADI和SL, ADUC824/3,ADUC845/7,ADUC7060/1;C8051F350/1/2/3.

还有没有其他的?

网友:
学习了,居然还有2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