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的“Segment NEAR_I”大小设置?

楼主:
请教如何设置 IAR中的NEAR_I Segment 的大小?

我是用IAR For AVR 5.11B版,在链接时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Error[e16]: Segment NEAR_I (size: 0xdb0c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cb4c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NEAR_I,NEAR_Z=_..X_SRAM_BASE-_..X_SRAM_END,_..X_EXT_SRAM_BASE:+_..X_EXT_SRAM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DATA:140-10ff,DATA:10ff--1"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DATA:100-11f         CSTACK
   DATA:120-13f         RSTACK
   DATA:140-10ff        NEAR_I

请问是否有人知道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在IAR中如何设置数据保存在program区,而不需占用RAM,照理来说用了定义数据const 就可以了,但是我看这信息,似乎数据在运行前是先载入到RAM的,
请问如何节省此部分RAM空间而是程序直接从ROM区查数据?

网友:
难题

帮忙顶一下。

网友:
之前试了_flash和code都不行,刚才知道是用__flash把数据定义在ROM中,但还是没找到 到底在哪设置NEAR_I区的大小,呵呵

网友:
可以看一下,你不设这一数置时,会自动放到什么地方,

可以看一下,你不设这一数置时,会自动放到什么地方,这与MPU的存储器地址配置也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