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的板子如何画

楼主:
有人画过IPM的板子吗?

这个功率和控制部分是不是一定需要分不同的板子画啊。

做在一块板子上的画会有什么问题不?

网友:
首先请不要用缩写,模拟电路中三个字的缩写太多了.

就现在的工艺说,通常做在一块板子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有些应用中,功率要求高压隔离比较高,因而,板材,板厚都不同与低压电路部分.

网友:
看几个大公司,几乎都是分开做的。

网友:
IPM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
IPM是一种智能模块。一般是集成了驱动IC和IGBT的模块,具有一些硬件的自我保护的功能。过温,过压,过流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IPM应该不能算缩写吧。行内的人一看应该就会明白的。中文称之为智能功率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