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软件如何关闭一个工程再打开另一个工程呢?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

我的意思是说如何才能像KEIL一样关闭一个工程,再打开另一个工程。

LPCXPRESSO软件我不能找到打开WORKSPACE.

清高手帮忙!!! 多谢啦!!

大家帮忙啊!

可以说说自己的见解!!

网友:
delete当前工程,导入你需要的工程,注意别把磁盘上的工程文件delete了,有提示的

网友:
2楼可以说的明白点吗?

2楼可以说的明白点吗??

网友:
选中当前工程,右键->delete,这时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是否也删除磁盘文件,这个你根据实际需要看看是否该打勾。然后确定就可以了。打开一个新的工程,用导入新工程就行了。
不知道这样说,你是否会明白。这段时间很忙,要是有时间给你截个图就好了,很抱歉。

网友:
删除一个工程:点击要删除的工程名称 - 右键 -> Delete

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击“OK”,即可。

网友:
导入一个工程:

选择工程类型

选择要导入的工程名称

点击“Fininsh”完成导入。

网友:
看门坛子里的朋友的回答好感动

好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