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滤波器电容电阻

楼主:
知道滤波器传输函数, 其中,Wp,Qp 已知,采用2阶RC有源滤波器设计,怎么计算设计电路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和你说个简单的方法吧

把上式,拆为一阶因子式,然后用级联的一阶滤波器.

网友:
这里有个计算方法,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
习惯上Q 取0.707,频率看设计需要取。可以确定电路参数。

网友:
谢谢大家。。。
不过我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我要的是具体电路中要求的电感,电容数值

网友:
一般别人只提供思路,具体嘛,,那当然还得具体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都告诉你思路了 自己想一下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咨询的是思路和方法,不是最后的结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关键是没有可以用的计算公式啊,我新手啊:(

网友C:
有源滤波器在放大器的教科书里都会介绍,你如果以后还要用我建议先弄本书看看论坛里有好多。附件里是份简单的滤波器设计都是最基本的结构,希望你可以参考,电路重要的是仿真后要做面包板实验。祝你早日完成任务。

网友:
直接用仿真软件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源滤波器在放大器的教科书里都会介绍,你如果以后还要用我建议先弄本书看看论坛里有好多。附件里是份简单的滤波器设计都是最基本的结构,希望你可以参考,电路重要的是仿真后要做面包板实验。祝你早日完成任务。

大哥你太强大了

网友:
授人鱼不如授人渔

网友:
这个随便一本讲运放的书都有具体的公式啊!做模电你光会算这个只能说有知识不能说有能力!

网友:
牛人。。。

只能说是牛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