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观察源代码中的中间寄存器信号使用方法

楼主:
FPGA设计经常要用到仿真, 仿真软件可以用QUARTUS 自带的, 也可以用第三方工具软件,比较著名的就是Modesim , 仿真程序的时候我们经常要知道输入和输出的的关系,有时为了查找问题方便,还需要在查看中间积存器, QUARTUS 自带仿真工具添加中间信号变量比较方便,直接添加即可. 但在MODESIM中怎样查看的拉?其实也很简单

  1.  点击start simulation时要将最下面的enable optimization选项前的勾去掉,如下图

2. 在SIM窗口如下操作即可

网友:
等了好久,终于找到我最需要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