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讨论: 20位数据找出其中几个1

楼主:
算法讨论: 20位数据找出其中几个1,  大家都能想到的写法:

example:
if X = X"FFFFF" then result = X"14"

if X = X"00000" then result =X"00"

if X = X"00001" then result =X"01"

上面算法太不高效,逻辑庞大 !

还有一种算法,串行移位20次,可以统计出1 的个数,这种效率更高!

还有其他的高效率的算法吗?

等待高论!

网友:
  对于fpga算法来说,其实应该从3个方面来考虑:   时间,空间,复杂度

对于用if语句来实现肯定不是很合适,但是如果换成case语句,那么时间上只要1个clk,语法不复杂,不足的是占用的空间较大.

如果用移位的话,时间上相对要慢一下,资源可能要少一些

所谓的 空间换时间,时间换空间.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看不同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