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 拉低输入端电平,有人遇到过么?

楼主:
最近给人做个,控制步进电机的,实验板上 用单片机控制ULN2003 完全没问题,单片机IO直接接上2003的输入端就行了,可是到了人家那板上就不行了, 单片机其他端口都正常,就是接着2003输入端 怎么设置高电平都只有1.7V左右,把脚弄开后是能出正常的高电平的,PCB板检测了单片机IO口只连到 ULN2003的输入端.....  本来推测是不是2003给烧了呢,但板上有几个2003 都是这个问题,不可能一下都烧了吧...........

网友:
ULN2003 输入阻抗低,用单片机的口直接输出的话,搞个电阻上拉,应该可以。不行换2004。我一般是用光隔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给人做个,控制步进电机的,实验板上 用单片机控制ULN2003 完全没问题,单片机IO直接接上2003的输入端就行了,可是到了人家那板上就不行了, 单片机其他端口都正常,就是接着2003输入端 怎么设置高电平都只有1.7 ...

我用的情况一样,一般我不去理会它。

网友:
没做过这个东西,但试过 好好的电平给拉低的情形。
所以,LZ是否从 阻抗匹配的问题去考虑考虑?
这是一个。

另一个是,“怎么设高电平都是1.7V”,这个1.7V很特别,普通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就是1.7V,会不会是给 它 拉低了电平?

忽然想到而已,希望有用。

网友:
这我也不知道了,实验板上一切正常,到了那个板上就出这问题了
晚上回去再看看 我也觉得蛮怪的

网友:
搞定了没,哥们?

网友:
ULN2003,单片机最好串1个1K电阻,同时在外接个4。7K的上拉电阻。
;P

网友:
2003集电极开路输出

ULN2003集电极开路输出,在输出口上拉1~2K的电阻至5V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挖坟贴啊。。。那什么。。。1.7确实是特殊的电压,想想UN2003里面是什么。

网友:
要不你试试,其他的片子,MC1413就很好! 我们原来用是用的cd4094驱动的1413

网友:
2003就是一个达林顿管。他的资料里面有内部的电路图,2003的输入电阻比较小,加上拉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