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上电后,GPIO(EPWM)是什么状态

楼主:
DSP上电后,GPIO(EPWM)是什么状态。这个口是高电平的状态吗。

网友:
不是很懂,查下数据手册

网友:
应该可以初始化吧 一般初始化成高阻泰后者高电平~

网友:
不知哪个文档上会有这方面的解释?

网友:
一般是高阻,得看手册。

另外得实际测量。
有些时候,没复位之前,状态不确定。(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EPWM ,我希望上电复位的时候,输出为低电平。
估计不能在程序里设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EPWM ,我希望上电复位的时候,输出为低电平。
估计不能在程序里设置 。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样实现上电PWM口为低电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