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dsp,有没有高手给解决IQmathLib.h的问题

楼主:
关于IQmathLib的内容都可以发上来,我对这个库还比较模糊 ,想多了解了解,GLOBAL_Q什么时候该等于多少,可能问题比较白痴。用这个库函数是不是只能计算一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量?

网友:
把tidcs\c28\IQmath\doc下面的IQmath.pdf从头到尾好好读一遍就足够了

把tidcs\c28\IQmath\doc下面的IQmath.pdf从头到尾好好读一遍就足够了

网友:
如果系统作了标幺化处理,Q可以取大一些,比如Q22~Q26。没有标幺化的系统Q可能要取小一些。
Q取值的原则是,保证整数部分运算不会溢出,然后再考虑尽量高的精度。

网友:
IQmath.pdf看了,还是有些迷茫,这个主要是为了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浮点数编程定点数。举例说要表示0.001的小数,采用q值法就可以用100000或者更大的数来表示,这样扩大了数的表示范围。就不在是正负2的n(16)次方,这样的范围啦!

网友:
GLOBAL_Q 在头文件中自已给定

网友:
终于知道在哪找到这个资料了

网友:
请问高手在哪找这个PDF啊

请问高手在哪找这个PDF啊

网友:
我上传了IQmath.pdf  ,在附件中

网友:
怎么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库link进去,包含头文件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参考IQmath的例子程序。

网友:
Iqmath库是专门用来提高运算速度的,用ccs的clock event测试过,同样功能语句,在ram中运行:

当使用浮点数计算且fpu_support选择fpu32时,用了537时钟周期;

当使用IQmath_fpu32.lib时,该语句用了27时钟周期,IQ20div.asm用了57时钟周期,共84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