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

楼主:
我目前有个项目,正在做系统硬件设计,就是单板硬件系统的设计,此前是一张白纸,对系统硬件类一点不懂,请问高手入门的方法。

网友:
详细的好吗

详细点

网友:
我要做个时间测量板,思想是把信号给计数器,计数器计数完成测量,要求能测量1.6Ghz的信号,这么高频率的信号,高速计数器也是无法计数的。

网友:
问题:
1、要测量这个信号的频率还是一个周期的时间???
2、如果是测量一个周期的时间的话,那么这个信号的重复性怎么样(如果是方波的话就是它的周期和占空比)???
3、如果它是一个随机的波形,那就得请那些有做示波器经验的朋友来回答了。

网友:
频率这么高

比较难。

网友:
21:05:34
在这个信号的A点触发计数器开始计数,在B点触发计数器结束计数,比如A点B点正好是正弦波一个周期的两个点,用来检测正弦波的周期是多少。
21:06:52
所以这个信号1.6GHZ的高频,计数器没有这么高的采样率,是我担心的,根本无法检测到。
21:08:19
大家能说细点么
21:08:37
我在想呢
  21:09:24
我想是不是应该用算法实现呢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21:12:05
测量信号的周期,用计数器计数然后用数字方法输出

21:20:35
1.6GHZ的脉冲信号
21:26:56
预先设定好脉冲信号的开始计数点和结束计数点,信号到来后检测到阈值后运放就输出开始计数触发信号给COUNTER,COUNTER开始计数脉冲数,再过一会检测到信号的结束计数阈值后发出结束计数信号给COUNTER,COUNTER结束计数,就可以知道脉冲的周期是多少了。 A点开始计数B点结束计数,可求周期。

网友:
如果重复性好的话,可以用频率计的方法来推导算出时间。
如果重复性不好就真的很难了。

网友:
  1.6G
相当的困难

stevenkean的想法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么高频率的信号,非常的困难,首先具有这么高频率响应的比较器就很难找,其次用什么来计数也是个问题
===================================

网友:
chenzhufly;确实,
1.6GHZ的信号,用比较运放比较产生触发,再用计数器计数。
之前有人用上面的方案实现过800M的计数,计数器是用纯数字模块实现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1.6也好像应当能实现的感觉。只是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