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NXP和周工开发板测评

楼主:
一、 概述:

在网络上最近最流行的LPC1114开发板主要有周立功NXP等。都采用了仿真器加目标板的格式进行设计,设计得都非常小巧大方。每个工程师都想拥有一块。哈哈,很幸运这两种本人都各有一块。下面是网络上的图片,光从图片上来看,好像是差不多大。实际上它们的大小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在下面本人会把两种开发板放在一起拍几张图片,进行实际的对比。

NXP提供的LPCXpresso评估开发板:

ZLG开发的TinyM0 tools开发板:

二、 测试环境:

网友:
三、 电路板对比:

周工开发板特写

NXP开发板特写

网友:
1、功能

①.NXP开发板:

NXP开发板的仿真器部分使用了他们自己的ARM9LPC3154FET)产品开发的,而且是BGA封装的。板子是四层以上的板子,会可靠一些。或许下载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吧;开发板部分设计比较简洁,就是LPC1114以及时钟电路和一个LED的灯,发现NXP的开发板根本没有办法把他将开发工具和评估板这两块板子分开。他是完全连着的,没有任何切口痕迹(看来真是全球限量版啊,收藏的不错!)。

②.周立功开发板:

周立功开发板的仿真器部分使用了NXP ARM7(LPC2141FBD64)开发的,板子做得比较普通,特别是板子的颜色是绿色,所以看上去很一般。开发板部分只有最小系统,板子通过邮票孔连接,很容易分开。板子比较小巧整洁。

网友:
2、做工

从整体上来看,三块板子的做工都非常不错(都是大公司的产品),板面整洁,做工精细。设计方式都是一样的,仿真器+开发板。只有NXP的没有留螺丝孔,而另外两家的都预留了8个螺丝孔。

①.NXP的比较大气(原厂啊,舍得干),不足之处在于板子不容易分开,看来只能收藏了,我是不会舍得暴力把这块板子分开的(哈哈),而且只能支持他们自己开发的开发平台LPCXpresso,这一有点遗憾,大大减少了这款开发板的适用范围,也减少了不上人气,有很大的收藏价值。

②.周立功的开发板,一向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但是对于这块开发板,主要是用来推广的(都是送人的),所以比较小巧,普通。听说还不支持KEIL(宣传上说支持),只支持TKScope 嵌入式智能仿真开发平台

总之,这几款开发板都算得上是极品了,我想每个工程师都想拥有一块吧。

网友:
3.大小比较

表格支持效果不好,改成图片

网友:
4、附件

    NXP和周工的开发板没有带任何附件,只有开发板一个,包装都是采用软包装(第一看到这种包装,感觉不错哦!)。

四、 编译器对比:

NXP的开发板只支持LPCXpresso平台,那么就只能选择这个平台进行开发测评了;对于周立功的开发板,虽然说支持比较流行的几种编译器,实际上只支持他们自己的TKScope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下进行测评吧。

网友:
LPCXpresso启动界面

TKScope启动界面

    对于启动来说,TKScope的启动速度最快,LPCXpresso最慢。关闭的速度一样TKScope比较快,LPCXpresso比较慢。

网友:
1、 IDE外观

LPCXpresso IDE 界面

TKScope IDE 界面

从外观上来说,都很不错,比较养眼(哈哈,发现最近几年大家都很注重软件的外观设计,可能是跟随Vista吧)。版面整洁,窗口排列得体。

2、 代码编译效率

代码应用的都是开发板自带的实验例程(没时间编写),但功能是一样。都是通过定时器实现LED的闪烁控制。

TKScope 编译结果

LPCXpresso 编译结果

由上面的编译结果可以看出,TKScope不多的。其实TKScope应用的就是Keil编译器,至于有没有什么改进这个不太清楚。LPCXpresso 可能是带的库比较多所以text部分比较多,但是内存却暂用的非常少。

网友:
3、 软件稳定性,资料丰富

对于稳定性,不敢妄加测评,毕竟LPCXpresso 和TKScope 才用不久。LPCXpresso 平台,使用时间不长,才个把月。感觉非常不错,有很多的特点,使用后或许你会喜欢它的。仿真时偶尔会出错。TKScope 完全是为了测评才使用的,整体感觉很好。

LPCXpresso 平台是最近NXP才推的,所以资料比较少,只有他们提供的官方网站上比较全面,而且都是些英文资料。最近在NXP的大力推广下,也有很多工程师翻译了不少LPCXpresso 的中文资料。需要的网友可以在网络上搜索;TKScope 平台是周立功公司开发的,而且是地道的中文版本。周立功的资料,不用太多的解释,是出名的多,而且全。所以,TKScope 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需要的均可以在周立功公司网站上找到。

4、 使用方便性等,使用人数等

①.对于LPCXpresso 平台,设计的比较有个性(能打开压缩文件、浏览网页、打开PDF文件等,真是前无古人啊!)。刚开始或许你会不喜欢它,但是当随着你的不断深入,会发现它有很多自己特有的优点,会越来越喜欢它的。比如,你把光标放在一个函数或变量上,按F2就可以看到函数或变量的原型等。当然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一个已经设计好的工程文件,不能像Keil那样直接点击工程文件打开它,必须打开软件后才能导入。

②.TKScope 平台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毕竟它是个全中文界面的,而且软件的设计也比较人性化,整体与Keil和是相似,如果你熟悉Keil的话,基本上随便看看就知道怎么用了。不过个人感觉设置上还是比较复杂一点。

对于使用人数,只能是根据平时的观察进行推测了。TKScope (毕竟周工推了这么多年)人数比较多;最后是LPCXpresso 。本人也是看到NXP 的开发板不支持别的编译环境,有舍不得把它暴力拆卸,才硬着头皮学习LPCXpresso 的。经过个把星期的摸索基本上能够使用了,不过发现,这款软件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不信你试试,保准不会让你失望。

5、 编译器对应的资源,是否有现成的应用实例

    两种种编译器均带有实例程序,编写的都非常标准,可以学到不少东东。由于时间有限,用实例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很好的测评编译器,所以本次测评不会另外编写程序,均用开发板自动的例程进行测评。

6、 使用出现问题是否可以快速找到相关的解决方式

    如果在使用中出现问题,TKScope 毕竟是周工自己开发的软件,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在周工官方论坛上求助可能会很快得到解决的,不过最近本人试过了,没有想想的那么好的支持。至于LPCXpresso ,毕竟是刚开始推,所以出现问题解决相对比较麻烦一点(当然你的E文比较好的话,可以自己在NXP的官方网上求助,或许也能得到很快的解决,不过本人E文不怎么样,所以没试过)。

网友:
五、 仿真器对比:

1、支持软件

仿真器支持软件,对于NXP开发板的NXP LPC-Link来说,是与LPCXpresso 平台无缝连接,不需要安装任何驱动,安装好软件后,插入并可以识别;周工的开发板集成了CK100仿真器,只支持TKScope 开发平台,也需要安装仿真器驱动,而且要正确设置,个人感觉设置比较麻烦。

2、使用方便

①.在使用方便上,应该是NXP的LPC-Link最方便,不需要安装仿真器驱动,也不需要特别设置。直接插入USB后,会自动识别。应用时只要编译成功后,点击左下脚的Debug或快捷图标就可以自动连接NXP LPC-Link,初上电时,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

LPC-Link连接

网友:
②.对于周工的CK100仿真器,也需要安装驱动,然后正确设置并能使用,在配置上相对比较麻烦。

保存硬件设置

配置好后可以通过硬件自检程序判断目标板是否正常,如果能正常连接将出现如下图界面:

如果连接失败,将出现如下图。这是可以检查错误原因,一般主要有下面几点:

①.芯片是否上电;

②.芯片是否被加密;

③.仿真器与目标板是否连接正确等。

硬件自检失败

    所以,总体来说,NXP的仿真器使用最为方便。虽然,周工的资料比较齐全,但是感觉操作并不是很方便,至少有些配置不是很习惯。

网友:
3、下载速度

LPCXPresso非常不错,下载后会显示现在时间的,感觉非常好。

六、 技术支持:

1、技术支持的及时性

    两种开发板都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技术支持都比较及时。每家开发板的官方完整上都及时的更新资料以及出现的各种问题与解答。

2、开发板上面的资源丰富性

    NXP和周工的开发板均只有最小系统,并引出全部IO端口。

3、配套教材的完整性

NXP的开发板需要到其官方网站上下载,资料齐全完整。周工的开发板,没有带光盘,不过开发板后面写了个网址,在这个网址下有非常完善的,各种开发资料和使用说及例程等。

网友:
测评到此结束,仅代表个人意见,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整个测评完成,个人对LPCXpresso很多地方都非常看好,下面简单谈谈:

1.有非常华丽的IDE界面:

2.可以自动打开官方网页:

3. 可以打开PDF文档:

4. 可以打开压缩文件:

好了,为了很网友们根据深入的讨论,下面将另外开一贴讨论LPCXpresso 开发平台。

网友:
图片看不见啊。。。。。

网友:
晚上会从新编辑的。

网友:
:Q  羡慕死我了!!!

网友:
zlg的板子,可以支持MDK+ULINK2。
比如,ULINK2@51-2PIN的接口,用杜邦线连接:
3.3V - +3.3V
GND - GND
J_nRST - MCU_nRST
P0.10 - MCU_TCK
p1.3 - MCU_TMS

已验证。

网友:
下载flash会有verify的问题,好像是MDK版本的问题。不知道有清楚这个问题的吗?
但实际上并不影响使用,flash内容已被正确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