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仪表使用讨论

楼主:
比如一个显示仪表接收来自变送器的4-20MA电流信号,那么可以把几个表串起来显示吗?

个人认为:  如果电流驱动的仪表,理论上驱动多少个都可以;但实际上4-20毫安的电流信号带负载能力有限的.

因为,如果用4-20ma电流作串联接线,多台显示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个信号时,它们的输入电阻必须串联起来,这会使最大负载电阻超过变送仪表的负载能力,而且各显示仪表的信号负端电位各不相同,会引入干扰。

最好串连不超过2只表,一般的4-20ma变送器能带的负载略大于500欧,而仪表的电流输入端大部分情况下并的是250欧电阻转换成1-5V

网友:
感情显示用电流表的内阻那么大呢,我还以为内阻会很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