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检测铝材料,用什么开关好?

楼主:
想检测带铝质的不粘锅,要检测挂具上是否有锅,这种锅也不完全是铝,之前用的接近开关,由于感应距离不理想,实现不了,因为我要求感应距离在20MM左右,否则开关就会被工件撞击到,哪位大侠能帮忙下,检测铝质的不粘锅,也不完全是铝,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开关比较好,感应距离要求在20MM左右,谢谢!

大虾们,讨论一下有啥好的方案?

主要检测有没有锅!

 带铝质的不粘锅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探雷器应该可以吧,其实就是金属探测器,市面上卖的那种接近传感器不行,最好是自己找一些成熟的电路图,做一个,不过探测线圈可能会比较大,直径在10~20CM量级。记得之前看一本书上介绍的一个金属探测电路,据说可以探测到50CM土层中的铁钉,很牛的,但是书名忘了。

网友:
感应距离必须在20mm左右?大一点行不行?可以用超声波接近开关,可以感知挂件上是否有产品。这是超声波接近开关的经典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