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信号输出端加RC的作用

楼主:
DSP是3.3V 的系统。看到设计中一般会在DSP的EPWM端加RC电路。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阻高频,还有一个是使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更清晰的分开。

大家是否有更好的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遇到过比较起输出的边沿有抖动,拿示波器放大后发现的,加了一个小电容就解决了,这个也应该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加了多大的电容啊?没有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