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JLINKV7V8都不能调试?大家帮忙啊!

楼主:
LPC1343+JLINKV7V8都不能调试?大家帮忙啊!

首先我的JLINK不能设置为100K的速度。

然后下载程序也不可以。

希望高手指点。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连接有问题,还是MDK的版本低了!!!!

网友:
首先得确认接线没问题,然后才能查设置和软件

网友:
问题解决没?难道我那个教程有问题》》

网友:
问过pepsi360了,问题解决啦!!好高兴!!!

特别感谢pepsi360“西城”,多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