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输入是一个电压,另一端检测!

网友:
迟滞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电路中的各个器件对后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电路中的各个器件对后端的影响

谁是谁的后端?你的电路接的又是什么后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左面输入12-24V电压,右面检测CPU引脚

网友:
关键看反相端的2电阻与电容,是rc滤波+电阻分压 还是什么?还是Rc滤波+箝位二极管的稳压限流电路?

网友:
假如后端z的输入为高阻,可忽略其电流的话

 比较器LM2903的输出有两种状态:①.高阻,②.接近0V。
 ①.当比较器输出高阻时,正输入端的电位由R208、R210、R212、R245分压决定,是为3V。
 ②.当比较器输出为0时,正输入端的电位由R208、R210、R245分压决定,约1.8V。
 由此可知,比较器的两个翻转临界点分别是3V和1.7V,又因输入被R201和R203分压折半,当输入上升至6V时,输出z由高转低翻转,然后要等输入降低到3.6V时,输出z才低转高翻转。输入在3.6~6V区间内比较器状态保持不动,称为“死区”。
 另外,D201在输入电压很高(>10V)时做电压嵌位保护比较器,C201滤除高频尖峰,防止比较器由于噪声误动作。

网友D:
5.1V的稳压管,最大能到达6V吗?
应该不行吧?

网友:
说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V的稳压管,最大能到达6V吗?应该不行吧?

6V指的是输入,经R201、R203分压后,加在稳压管上的只剩3V了。

网友:
谢谢仙猫老师的指点

网友:
感谢仙猫大侠。。